求大神帮帮忙,好像是个小问题

楼主(2015-01-16):
碰到一块主板能上电,但是接上风扇,风扇就不转,量主板红和黄针都有12V,但接上风扇黄针只有2.4V了,还有一块显卡也是风扇不转,能上电。

网友A:
飞线啊  红的 3.3 或者5V  黑色地  黄色的 开机有3.3  关机3.3没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啊  红的 3.3 或者5V  黑色地  黄色的 开机有3.3  关机3.3没有就行了

我忘了说是CPU风扇呀

网友:
IO有问题吗?

网友:
IO有问题会影响CPU风扇吗?

网友:
这真奇怪 没遇见过啊

网友:
会不会风扇坏了

网友:
看一下风扇的12V来源上是否有损坏的原件

网友:
飞线嘛   或者换旁边的ic

网友:
是不是主板的风扇调速电路出问题了?有些主板为了能对三针风扇调速,在12V风扇供电上加了一个场效应管,再用一个比较器控制,最后连接到IO,这其中任何一个元件出问题都会导致风扇不转,如图

网友:
同意十楼分析,可以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