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 intel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1-16):
有一片v3000 intel很奇怪。
第一次开机能显,全部可以用。但是关机后第二次开机就不能了,电流在0.20左右。反复开机多次也一样。
拆机测电流,唯有cpu供电没有出来。
CPU后面的电容全部换过了,电源管理ic也换了也不行。
想说没办法就放下明天再测,哪知隔一天插电又能显示了!!!
过一会关机再开又不显了,电流在0.20左右。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个和你这个现象差不多的HP V3000,965集成显卡的机器,第一次开机能正常机,管了再开,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不亮的时候电流0.4。是时钟IC的EN信号通过一个MOS管转换的,这个MOS管有问题,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