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Z9933GN去保护

楼主(2015-01-16):
今天修一台方正780G液晶,故障显示一下黑了,将OZ9933G第一脚下去保护OK

网友:
不太赞成去保护

网友:
去保护不好会留下严重后果

网友:
常见有灯管老化 灯管脱焊 高压线圈损坏 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
去保护只是检测背光电路的方法之一,只能短时间用不可长久这样做。

网友:
赞成4楼说的,去保护只是临时性的问题,以后修起来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