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反复重启掉电,电流上到1A左右掉电

楼主(2015-01-16):
开机反复重启掉电,电流上到1A左右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电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BIOS坏了也会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先易后难,先刷BIOS

网友:
后面跑马不过或者有短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取个经

网友:
还得你拆机看其他是否正常,电压信号都全否,都正常再考虑BIOS,显卡

网友:
不上内存不掉的话一般刷BIOS就能搞定

网友:
w d ye yiy

网友:
我的也一样 BIOS刷了还是一样  怎么办啊

网友:
我这也有这样的一台。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5-03-06):
修好了没啊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2017-10-20):
电压信号都全否,都正常再考虑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