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一粒32Mb FLASH IC.求型号,主板型号映泰H61MH

楼主(2015-01-16):
映泰H61MH 6.X 的主板, BIOS 上的IC丢失,查到BIOS文件是4MB的。 各位亲们知道这个型号是什么IC吗?
直插8脚的SPI FLASH。 求解决。
文件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去销售商那里找一块,看下型号,自己买个就行。

网友:
明天去店里帮你看一下 我有卖映泰的

网友:
BIOS芯片 25LF040B

网友:
找个25Q32的就行

网友:
去淘宝看看有这个型号的图片没有

网友:
25Q32确定,那有512的兄弟们不要逗了

网友:
只要是32MB的SPI芯片就行,不问芯片是谁家的

网友:
找个4M的BIOS块,然后把程序刷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5-02-28):
随便找个应该就行了,提前是电压和容量一样

网友:
随便找颗4Mb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