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复位,不跑码的维修思路是啥?

楼主(2015-01-16):
(无正文)

网友:
查FSB、DMI、PCI总线是正常,接着换南桥。

网友:
这种我基本多叫客户换板

网友:
CPU 旁边的小三极管爱坏 ,

网友:
这种真不好修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价值了

网友:
看主板价值,主流的话考虑修

网友:
这种板看的头疼

网友:
复位出来了,还是不跑码,这种不太好修

网友:
cpu有问题测测看吧

网友:
换IO芯片  试试

网友:
上假负载测是否有CPU的时钟复位 再查ADS# DMI# FRAME#这些信号  FRAME#在EC可以测到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查一次

网友:
刷bioss  试试

网友:
刷bios 总线故障 。总之不好修 。基本放弃 。

网友:
刷 BIOS 试试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碰到好多 确实很难修

网友:
查bios座,5 6脚波形,正常的话,查CPU复位,有CPU复位用假负载打CPU到北桥阻值,都正常换南桥。如果是技嘉的G31,串口芯片,时钟可能性最大

网友:
现在台板很难修的话就给客户换二手板子,然后坏的板子留下慢慢修,直接修的话现在利润很小了!

网友:
换32.768试试,晶振不良的话也会造成不跑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