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楼主(2015-01-16):
跪求各位大侠下面图片白色贴纸是不是U11芯片

网友:
没看到图啊
!!!

网友:
下个图纸 自己找找

网友:
这个就是U11芯片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u49吗?

网友:
找个图纸就看到了呗!!!!!!

网友:
那不是明显的U49吗
怀疑这个可以换个n-MOS 试试

网友:
两边都有1.5V电压 第一次装完重启, 可以认到显卡 关机再开机,显卡有黄色感叹号,求大师解答

网友:
整个板子看了遍也没有U11芯片啊?

网友A:
所以问一下是不是U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问一下是不是U11

对的  有两款图纸  U49就是那个U11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