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步步高手机撬胶方法

楼主(2015-01-16):
本人对步步高手机有过一段时间维修,总体来说步步高手机工艺 品质都好。但步步高手机都有封胶,除胶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了,下面我把维修步步高学到的除胶方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不足之处请指教。
步步高机器滴的黑胶,一般都是电源 CPU,字库全封。相对诺基亚的黑胶好撬的多了。准备一把单片(就是镊子一半,好像是铝的,把尖打磨的少圆点,薄一点)。
风枪温度 280左右,风力4左右。小风嘴。先把IC旁边的胶清除掉,以免撬胶时把小零件带下来。清除好以后,把IC预热30秒,然后风枪温度调至320度,风力最大,绕着IC边吹,感觉差不多的时候,边吹边用单片轻轻撬一下,看是否能撬动。不能的话继续吹,能撬动就把单片找个支撑点(屏蔽罩也行)直接把IC撬下(是一下子撬),然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全下。撬下后在板子上均匀的涂上焊油,用烙铁加锡丝把板上的锡点弄平了,再用天拿水清洗干净。风枪温度调到280左右用单片清除板上剩余的胶(可以用单片推也可以刮,厂里的老维修手法那叫一字 --快)。最后再焊IC就不用再说了。
手机维修以后才知道以前自己撬胶那个方法叫蜗牛式,记得我刚开始的搞维修的时候要一两个小时才搞定一台。在厂里待了一段时间后练成了兔子式,快,十分钟左右搞写。没几乎没掉过点,那些老维修十分钟可以把撬胶再到装IC试机子全做下来,不过厂里有条件,板子多的是,如果哪个朋友有条件的话可以多练练。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楼主经验之谈,自己动手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之谈,自己动手学习下。谢谢分享。

是经验  所以叫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