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P

楼主(2015-01-16):
有没有哪个大神遇到过这种机器放歌没声音的 驱动是对的  放歌可以放 就是听不到声音 哪个大神知道的请点下  谢谢

网友:
好新的机器,,,还没到我们手里。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

网友:
什么叫放歌没有声音?看视频有声音?

机器似乎没有过保建议去售后

要是用户也可以找维修店面检测

网友:
先软后硬检查吧,软件设置上看看,系统起动声有没有?硬件方面,喇叭,耳机时有无声响,插座触点查查。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    描述清楚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声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  声卡后级问题?

网友:
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Realtek的高清音频设置界面里面,你是否选择了禁用前置耳机接口的侦测功能了?

外接耳机是否正常呢?如果正常,硬件和驱动都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你的设置不正确,刚才说的设置

如果设置OK,那剩下的就是接口的弹片坏了,或者喇叭坏了。不过通常两个喇叭一起坏的概率非常低,你可以拆机测量喇叭的阻抗,不是4欧就是8欧

而接口弹片,你用那个强光就可以看到了

不过这么新的机器,搞不掂就送去服务站吧,有保修的

网友:
声音关了,就没声音啦,声音打开了吗

网友:
下载官方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