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不上电,急求

楼主(2015-01-16):
进天接到一台戴尔N5010,进水了,打开一看,发现进到待机芯片上了,清理过发现芯片的第16脚断线了,这个脚是主供电,飞了一根线,上电,还是没待机,开始找电压,第3脚2v,第8和第17是3v和5v,第16脚是19v,发现芯片的第1脚,第6脚都没电压,第13脚电压是19v,感觉不对。这个信号之经过一个电阻,把电阻摘掉,一端是19v,另一端电压一直下降,换了3个待机芯片,还是不行啊?哪位师傅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一下这个IC的脚定义。但我个人,没什么理论的,我觉得是正常的,REF那脚都出来2V说明正常的,只是3V5V的开始信号没有。把开始信号修出来就有3。 5 V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下这个IC的脚定义。但我个人,没什么理论的,我觉得是正常的,REF那脚都出来2V说明正常的,只是3V5V ...

3V_5V_EN这个信号是由S5_ENABLE这个信号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我直接在电阻一端拉一个3,3v,没想到连电压都被拉低了,我把IO那端引脚断开,还是不行啊

网友B:
你说的那个S5的开启信号 应该是EC发过来的吧  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了吗  EC的引脚是GPIO脚 BIOS刷过了吗  去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S5的开启信号 应该是EC发过来的吧  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了吗  EC的引脚是GPIO脚 ...

没有,主供电都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主供电都没有啊

哪个主供电没有啊  EC的?  EC的供电应该是 3V线性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主供电没有啊  EC的?  EC的供电应该是 3V线性供电的吧

EC没有主供电啊

网友B:
ec没有主供电    就查待机芯片的VREG3   VREG5  有没有呢

网友D:
您确认下,是不是现在reg3是不是有3b电压,EC没有电压,是不是。

网友:
待机芯片的线性3  5V供电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没有主供电    就查待机芯片的VREG3   VREG5  有没有呢

这两个电压都有的,一个是3v一个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确认下,是不是现在reg3是不是有3b电压,EC没有电压,是不是。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压都有的,一个是3v一个是5v

都有的话  就可能是断线了    你查图纸看下 EC的主供电是不是由线性3V供电的 如果是的话就是断线了  飞根线过去

网友:
芯片LDO3.3v到EC看有断线吗

网友:
插上网线才出网卡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有的话  就可能是断线了    你查图纸看下 EC的主供电是不是由线性3V供电的 如果是的话就是 ...

的确断线了,现在EC有主供电,还是没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的确断线了,现在EC有主供电,还是没待机

那就查  EC的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信号  然后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  EC的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信号  然后刷BIOS

7脚PLT_RST#一直为0V,时钟77和79都是0 v啊,是不是EC坏了      85脚ECRST 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PLT_RST#一直为0V,时钟77和79都是0 v啊,是不是EC坏了      85脚ECRST 是3.3v

建议你还是专业的学习一下吧  你现在对信号的认识都不足哦 PLT_RST那是供电 时钟都有了后的复位了   跟这扯不上关系

网友D:
看一下R3701有没有装,如果没有看一下+KBC_PWR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R3701有没有装,如果没有看一下+KBC_PWR有没有电

这个机器原本就没有装的

网友:
为什么将R4203摘掉,就会出3  5  v啊?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你在句容哪里?我也在句容哦!!!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这好好修吧,别人是很难帮得到你的,只能给你点思路,但不能说得出是那里坏了 ,因为板是在你手上。对了那个句容啊,本人很想见见你

网友:
3.3V/5V。是待机就产生嘛

网友:
看芯片说明,这个芯片的1和6脚,电阻接地就可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