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不停复位讨论!

楼主(2015-01-16):
故障:能触发开机有显示,但开机后,不到一分钟左右就不断重启。

维修:查了传说中的8.2K排阻,代换过跟南桥、IO、复位电路有关的所有822排阻,无效。更换南桥、刷BIOS、加焊北桥均无效!索了一下论坛,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常见,但好像没一个帖子说完全修复?
故重开此帖,跟大家讨论。

分析:开机正常有显示,说明主POST自检正常,不断重启时,诊断卡RST灯、主板的MEMOK灯,随之不停复位闪亮,所以,直接测量面板的复位针,结果RSTCON#_PANEL针为2V稳定,一般来说,硬复位针上的电压为3.3V,所以,先怀疑2v电压偏低,但查此电路,一无所获,鉴于以上已大面积排查而无果,无奈,只好根据实物,手绘出复位电路部分电路图

如图所示:当开机后有正常显示,说明IO至南桥至CPU的复位电路已正常,此时SB的RSTCON#为高电平。
当按下手动复位键后(RSTCON#_PANEL),相当于短接C56,把+3VSB经ORN14加到OQ3的B极电位下拉至0V,OQ3截止,OQ4导通,相当于0Q4的C-E短接,对SB的RSTCON#进行低电平复位,系统总复位。

这是正常的主板硬复位电路,但华硕M4A77T主板,同时还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复位电路:MEMOR OK电路。这个可以百度一下,大概意思是说,当主板的内存不兼容(性能、频率、容量不同的内存混插造成),或是使用者手动超频后,因内存频率过高而造成主板POST自检不过内存时,按下MEMORY OK键后,可以使内存自动恢复到正常启动的频率范围内,这样主板就能正常启动了。
从复位电路看,手动复位针(RSTCON#_PANEL)上的偏置电压,其实就是+3VSB通过排阻ORN14的三个100K电阻分压而得,所以,2V应该算正常;而且,当不断复位出现时,这个2V一直稳定,故可直接排除这部份电路。

重点查MEMORY OK这个复位电路:
当南桥发出总复位信号给系统复位后,还从内部发出一个MEMORY_OK信号,如图所示,此信号分两路:一路经MOR41加到MQ1的G极,MQ1饱和导通,这相当于把MQ3的G极对地短接,MQ3截止,相当于其D-S结开路;MEMORY_OK的另一路经MOR1加到MQ2的G极,因MQ2的G极对地并接了一个大容量电容MCE1(820u),根据积分原理,M2Q的G极电位,在开机的瞬间并不足以使之达到饱和导通状态,因此,在此期间,MQ2是截止的,+3VSB经RN31、MOD1加到MQ2的D极,如果南桥复位正常,MO_RTSCON#约等于RSTCON#等于3.3V。

随着MCE1上的充电电压的不断上升,当MQ2的G极达到约1.72V(实际在路测量,大概值,仅供参考)时,MQ2饱和导通,这相当于其D-S极短(跟手动按下内存兼容性设置的MEMOK键结果一样),经MOD1下拉,将南桥的总复位信号RSTCON#下拉,进行系统总复位。这个过程,跟手动复位的结果是一样的。
当系统总复位时,南桥输出MEMORY_OK信号为低电平,此时,MQ1截止,MQ3导通,经MOR5,把MCE1上的充电电压快速释放;当系统复位结束后,南桥输出MEMORY_OK信号为高电平,又重复上述过程。

实际测量发现,开机后,MCE1上端电压为0V,随后慢慢上升,当达到1.72V后,整个系统进行总复位,随后这个充电电压基本维持在最低约1.4V,最高约1.72V之间,不断的重复动作。

现在的疑问是:这个主板的MEMORY_OK到底表示什么?是表示内存正常的“好”信号,还是网上资料显示的内存兼容性快速设置信号

MEMORY_OK信号,在正常时,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正常是低电平,那么跟通常表示信号“好”为高电平的电路就相悖;如果正常时为高电平,通过上述分析,主板肯定会不断的复位重启。

向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请教,共同讨论。

网友:
有没有换过系统啊!

网友A:
MEMORY_OK信号应该只是开机跳变一下就行,由南桥检测到某个存储器正常后发出的,如果不停跳变,可能要检测南桥和存储器(ROM,内存条)是否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ORY_OK信号应该只是开机跳变一下就行,由南桥检测到某个存储器正常后发出的,如果不停跳变,可能要检测 ...

MEMORY OK信号本身不跳变,只是在总复位信号RSTCON#在复位时随之跳变。

你仔细看MCE1充放电过程就知道了。

根据此板的实物电路图看,如果MEMORY OK在正常时是输出高电平的,那么,这个板肯定一直会不断地复位。

网友:
我再仔细看了一下,MEMORY OK信号应该是一个高电平脉冲,复位后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网友A:
如果MEMORY OK信号正常后是高电平,MQ2应该长时间导通,相当于MO_RTSCON#长按,你画箭头的那个点应该不会1.4-1.72V变化,应该是个恒定的电压,除非MQ3漏电或性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MEMORY OK信号正常后是高电平,MQ2应该长时间导通,相当于MO_RTSCON#长按,你画箭头的那个点应该不 ...

你大概还是没仔细看我的描述:

“随着MCE1上的充电电压的不断上升,当MQ2的G极达到约1.72V(实际在路测量,大概值,仅供参考)时,MQ2饱和导通,这相当于其D-S极短接(跟手动按下内存兼容性设置的MEMOK键结果一样),经MOD1下拉,将南桥的总复位信号RSTCON#下拉,进行系统总复位。这个过程,跟手动复位的结果是一样的。
当系统总复位时,南桥输出MEMORY_OK信号为电平,此时,MQ1截止,MQ3导通,经MOR5,把MCE1上的充电电压快速释放当系统复位结束后,南桥输出MEMORY_OK信号为高电平,又重复上述过程。”

网友:
这个有图吗

网友:
GA-MA770-S3P复位跳变,PWROK跳,总线供电也跳,换芯片,电容,反馈电阻,场管,依旧。断开总线供电,用桥供电控制PWROK也是在跳,引起桥供电也跳,复位针3.3V,挑起IO的lreset#脚,仍跳 ,换过南桥,刷BIOS无果。现在扔一边准备做料板.

网友B:
MEMORY_OK是内存好信号,高电平有效,有的板作为桥发出slp_s3#条件.

网友:
桥开焊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MORY_OK是内存好信号,高电平有效,有的板作为桥发出slp_s3#条件.

M4A77T中,板上确实预留了一个电阻MOR42,一端接MQ1的G极,另一端接到你说的SLP_S3#,但实际使用中并没有这个电阻。
按这个电路推算,MEMORY OK确实应该为电平,但如果确定为高电平,那么根据上面的实绘电路,通过对MCE1的不断充放电,系统总复位RSTCON#肯定会不断地复位重启。

今天我又仔细地跑了一下线,MO_RSTCON#也就是MQ2的D极还有一路接到一个场管MQ6的G极,是检测控制CHASSIS电路的,同时还有一路经一个电阻MOR43接到双二极管OD3的另一脚,但实际使用中,MOR43为空。也就是说,这三个电路,并不直接影响上述故障。

网友:
你是指南桥空焊吗?
我前面说过了,南桥已换全新,无效。

网友:
最新进展:直接短路MQ2后开机,显示正常,即人为使MEMOK置高电平。

但短路南桥的MEMORY_OK信号后,开机不复位无显示。

就是说,取消MCE1的充放电电路后,机器不再自动重启。仔细检查南桥发出的MEMORY_OK除了接MOR41、MOR1两个电阻外,并无其它负载,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看来是图上箭头所指点产生寄生震荡问题,查一下MQ1,MQ3,MOR2,MOR41,MOR5,MCE1是否性能不好,最好先断开MOR5试试情况如何。

网友A:
再谈谈几点看法:
1.MCE1只是在开机时起到一个延迟作用,系统复位后就不起作用。
2.MEMORY OK信号开机低电平,在系统检测到内存正常后,由南桥发出稳定的高电平。经分析应该3.3V或5V.,所以图上箭头所指点正常时也应该3.3V或5V.
3.MQ1,MQ3,MOR5组成MCE1的放电回路,在关机时MEMORY OK变为低电平,MQ1截止,使MQ3导通,MCE1通过MOR5,MQ3放电,使MQ2可靠截止。避免下次开机为高电平,造成开机时序紊乱。
4.版主测得箭头所指点电压1.4-1.72V不正常,应该3.3V或5V才对,经验判断80%是MCE1有问题,不妨换换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谈谈几点看法:
1.MCE1只是在开机时起到一个延迟作用,系统复位后就不起作用。
2.MEMORY OK信号开机低 ...

感谢你的回复!
现在最重要的是,正常机器POST自检OK后,MEMORY_OK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如前面会员提到的,是一个持续时间较短的高电平脉冲吗?这个整个帖子的关键!

因为,如果是高电平(实际测量为3.3V),那么从上述原理分析看,整个电路肯定会处于不断的复位、重启状态,这个我已重复多次了。 电路图没问题,整个MEMORY_OK电路外围所有元件都检查并代换过。南桥也换过。

就是说,MEMOK电路不正常,肯定是由于南桥发出了不正常的MEMORY_OK信号所致。

至于箭头所指点电压,是实测电压,肯定是准确的,原因如下:
南桥发出的MEMORY_OK信号为3.3V高电平时,对MCE1有个充电过程,其充电的快慢和上、下限电压值,是根据MOR1、MCE1的积分参数决定的。这个好理解,但为什么最高只有1.72V左右而不是3.3V、最低不是0V而是约1.4V呢?很简单,你把这个电压的变化,跟开关机时间、复位时间结合分析就很简单了:

未开机时,MEMORY_OK为0,MCE1上端当然为0V。
开机后,随着系统总复位,MEMEOY_OK变为高电平3.3V,对MCE1进行充电,MCE1上的电压是缓慢不断上升的,当到达MQ2的正偏导通阀值时(实测约1.72V),MQ2饱和导通;前面分析过了,MQ2导通将最终造成RSTCON#对系统进行总复位,复位瞬间,MEMORY_OK会输出低电平,如你所说,MCE1会再次进入充电状态;这就很清楚了:之所以MCE1上端的电压最高只能到约1.72V,正是由于到这个阀值时,MQ2饱和导通了!而导通后MEMORY_OK不是马上又变为0V了吗?
如果没有MQ2的存在,MCE1上的电压肯定会上升到接近MEMORY_OK即3.3V了。

再来说一下MEMORY_OK最低电压,如前所述,当MQ3导通时,MCE1上的充电电压是经MOR5(680)限流后进行放电的,放电的终结电压不只跟MOR5的大小有关,还跟MEMORY_OK的高低电平的翻转时间有关。
简单地说,MEMORY_OK并不是每次都要到MCE1放电电压至0V时才翻转。而且,MQ2也并不需要在Vg-s等于0V时才截止。
开机后发生自动复位时最低电压实际测量MCE上约1.4V。

网友:
“最新进展:直接短路MQ2后开机,显示正常,即人为使MEMOK置高电平。”

希望测一下此时MEMORY-OK的电压,是否稳定?是多少伏?本人猜测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A:
“但为什么最高只有1.72V左右而不是3.3V、最低不是0V而是约0.4V呢?”
即使按版主的思路分析,箭头所指点也应该0-3.3V变化,造成1.4-1.72V变化的根本原因还是MCE1,MQ3性能不好漏电与MOR1将3.3V分压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为什么最高只有1.72V左右而不是3.3V、最低不是0V而是约0.4V呢?”
即使按版主的思路分析,箭头所指点 ...

你没仔细看清楚我上面的分析。
整个MEMORY_OK电路外围所有元件都检查并代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没仔细看清楚我上面的分析。
整个MEMORY_OK电路外围所有元件都检查并代换过

按照版主的分析,我也仔细分析过,可以说合情合理,但我的分析没你那个复杂。还有下面关键问题你没回答。

“最新进展:直接短路MQ2后开机,显示正常,即人为使MEMOK置高电平。”

希望测一下此时MEMORY-OK的电压,是否稳定?是多少伏?本人猜测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版主的分析,我也仔细分析过,可以说合情合理,但我的分析没你那个复杂。还有下面关键问题你没回答。 ...

高电平稳定3.3V

网友A: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1.4-1.72V变化,不是你所说的由于不断复位造成的,而是MEMORY-OK信号后面造成的,建议分析MQ3,MQ2的工作条件,请提供它们的型号以便进一步分析。

网友:
加焊BGA试试

网友:
桥虚焊,会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1.4-1.72V变化,不是你所说的由于不断复位造成的,而是MEMORY-OK信号后面造成的,建 ...

晕哦!
说过几次了,MEMORY_OK电路外围所有元件都查过、代换过了!
不知道你是看不懂,还是真没仔细看?

短路MQ2g-s后(由于MOR1电阻较大56K,所以不影响南桥输出的MEMORY_OK高电平3.3V;如果直接对地短路MEMORY_OK,则开机不复位不跑码)MEMOK人为置高电平后,MOD1不是处于截止状态吗?

所以,MEMOK电压约等于RSTCON#=3.3v,机器肯定正常工作啊!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断复位、重启,正是由于MEMOK不断被拉低,使RSTCON#不断被拉低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晕哦!
说过几次了,MEMORY_OK电路外围所有元件都查过、代换过了!
不知道你是看不懂,还是真没仔细看 ...

首先更正版主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的描述问题,短路MQ2,一般理解是d-s高通,而不是版主所说的g-s短路。
第二,本人前面理解是MQ2短路即为MQ2的D-S极导通,而要使MQ2导通必须其Vgs为高电平,这正符合MEMORY-OK信号是高电平,所以就有前面的分析。
第三,目前版主说短路MQ2的g-s极,就是说此时MQ2是截止的,相当于MQ2断开,其Vgs是低电平,而要满足此条件必须MEMORY-OK为低电平。(版主却说是认为置高MEMORY-OK信号,造成误解)
第四,结合第三条分析,按版主将MQ2的g-s短路,机子显示正常,此时MEMORY-OK信号应该为低电平才对。
最后,版主好像对我的发言比较急,希望冷静哦!!!!!!!

网友:
慎重声明:本人以上分析都是根据楼主所提供手绘图纸和描述,没有查看其它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更正版主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的描述问题,短路MQ2,一般理解是d-s高通,而不是版主所说的g-s短路。
第 ...

“最新进展:直接短路MQ2后开机,显示正常,即人为使MEMOK置高电平。”

看来的确是你没看清楚:一个是南桥输出的MEMORY_OK信号,一个是本板特有内存兼容性设置开关信号:MEMOK

既然是人为置MEMOK为高电平,肯定是短路MQ2的G-S极了,要是短路D-S极,怎么可能使MEMOK为高电平?
我不是急,我都把这个板买下来研究了,有的是时间,我是怕看帖的没耐心看清楚前面的内容就着急回复。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样看来,第5楼答案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