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300换字库后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5-01-16):
这个问题比较有经验的修友都比较清楚,其实就是撬字库把小电源弄虚焊了,撬了重新做就行了,小电源是管充电和联机的,这种换字库导致不充电,基本上就是它了。

网友:
字库门让大家修手机的赚了一点。可惜我没有喝上这汤

网友:
没见过这款手机 也别提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没喝上汤,见着肉了

网友:
撬字库?什么意思?撬的话怎么能碰着小电源芯片呢?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谢谢了

网友:
真的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马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