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G41T-MLX跑代码E1

楼主(2015-01-16):
各位大侠  华硕PSG41T-MLX跑代码E1怎么弄

饿饿饿饿额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查内存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插内存跑E1   去掉跑什么

网友:
看看SPD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内存,时钟,北桥,南桥。。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插槽,在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你内存条的金手指或者插槽除锈没有?

网友:
P5G41吧?太笼统,查内存条件

网友:
换跳1333的内存试试

网友:
上内存跑什么?不上内存跑什么?能不能把问题描述完整?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就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先放电   然后刷BIOS试试把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感觉是内存!!查内存各条件!!

网友:
跟我们整的一头雾水!

网友:
   刷BIOS 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