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科华美E190不通电修复,送程序

楼主(2015-01-16):
同行送修一台惠科华美E190,故障为不通电。
这显示器看上去还很不错,是LED的,商标用的是英文,AVSEE .我原来猛一看,以为是华硕,后来才 发现不是,上网找了下,原来是惠科华美。
这个显示器,在他铭牌的后面,还有二个螺丝。

拿机到手,先上电看看,指示灯没有亮,就好比没插电一样。
拆机,看到是LED屏。
先测试市电插口,有交流220伏,再查下整流桥。嗯,奇怪,没有整流桥。这是啥高科技啊?再找一次,还是没看到。后来想到一次,25期的梁师哥说,他经常用二极管代替整流桥。我找了下,发现有4个二极管在一起的,哦,原来是用二极管来代替整流桥的。测试,有300伏直流电。
这起码说明到这里,还是正常的。
接下来,应该是测试电源管理的工作电压和持续供电了,可是这个电源管理大个点,也不想去找这个电源管理的图纸了,一下子直接到测试12伏和5伏。
一测试,12伏无,5伏是1.5伏。我把驱动板断开,12伏还是无,5伏升到2.3伏。这样看来,是后级线路出问题了。

下了电,用蜂鸣档测试5伏和12伏对地值,5伏有数值,但不知道正常不正常,12伏对地短路,然后就一路的跑12伏的路线,二个滤波的25伏470电容下了,短,这二个电容之间的一个电阻下了,还短,把前面二个二极管下了,不短了,找到问题了,然后测量了这二个二极管,一个已经短路,型号是SB5100.

百度得知,这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硅管,电流为5A,耐压100伏。

这下完蛋了,我买了好多的元件,就是没有买二极管,在坏板上拆了几个,规格都不对,只好去找旧电源拆,好不容易拆到一个4安.120伏的,装上,把刚刚拆的那些零件也都装上。

再次测试,12伏出来了,12.65伏,很稳定,5伏也出来了,5.21伏。

接上屏试试,已经OK

大家可能看到我在上面垫了一个鼠标垫,这是为啥呢?
一起上液晶远程课的时候,有一位师兄抱怨,说他给一个客户修了一台液晶,修好后,发现一条竖的亮线,客户指责他,是他修坏了。
其实,很有可能是这位师兄给搞出的这条亮线,当然,也不是一定就是。
我以前给修一台液晶时,修好后,发现一条竖亮线,不过当时这台机子,已经是黑屏,不能开机的了,客户看到能修好,也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原来是没有这条亮线的,是我给搞出来的,因为原来用一个别的机器的全套电路板点屏时,并没有这条亮线。我仔细的回想,可能是我测试时,没有做好防护,当时灯管的那个接口那里接触到屏背板上,打火,搞出来的这条亮线了。
自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很小心,要测试时,一定垫上一张鼠标垫,还用透明胶布固定好电路板。希望各位刚刚修液晶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一点,不小心的话,真的是很可能会搞出一条亮线来的。

话不多说了,送上程序,给需要的朋友。

惠科华美 E22093 产品代码:E190.rar

惠科华美E190

一个。 + 5 赞一个!

网友:
我都垫个泡沫不伤显示屏

网友:
写得很详细,不错

网友:
不错  我都是点屏的时候要么装好 要么固定好    分以加 不要谢

网友:
感谢二位师兄加分

网友:
客户用了二天,再次出现一样的问题,返修。
经查,还是同样的情况,还是烧我换上去的整流二极管。
各个地方都测量过,发现没什么异常的地方,我现在去掉烧坏的二极管,再把12伏路线的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现在测试中,目前还没发发现有问题。

网友:
12路从变压器出来,先经过DF5,DF6二个并联的二极管,型号为:SB5100,二极管二脚之间,有一个C11F电容,2A120J(1000PF,2A的瓷片电容)和二个并一起的47R0的电阻.
经测量,正常

再经过一个标号为623的电阻,测试也正常

再经过一个黄色接地小电容,在接口的位置
经测试,也正常

经过二个25伏,470的滤波电容,测试正常
到达电感L1
电感测试通
电感出来,接到一个类似MOS管D478,
D478一脚接地,别一脚经过一个标号100电阻。再过一个色环电阻,到电源管理IC D50077的13脚

电感出来第二路,经过一个标号100电阻,送到电源管理IC D50077的14脚

如上,推测,烧整流二极管的可能元件,应该是到MOS管之前的电容电阻

或者是D478本身
但现在测量,又好象很正常

试行方法,替换所有12伏整流线路上的电解滤波电容,再加焊所有焊脚。只装一个整流二极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