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跑D3修复

楼主(2015-01-16):
华硕P5KPL SE跑D3,并有一长二短报警。上不上内存都这样。这个好修,检测不到内存。先测内存工作条件,全好。先从简单入手,刷BIOS,没用。多测几次发现SMBCLK SMBDAT有时正常有时无电压!
点位图!相连的没几个件。一个8脚温控芯片,一个272供电排阻,一个三极管。这里常坏的是8脚温控芯片和排阻。先拆8脚温控芯片无果。272排阻代换103排阻后一路跑过码点亮。

网友:
点位图就是好啊。

网友:
点位图共享一下这样才好

网友A:
如何看点位图是怎样走线的

网友B:
272排阻是哪个?点位图中看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2排阻是哪个?点位图中看不到呀

右下角那个8脚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2排阻是哪个?点位图中看不到呀

那个8脚温控芯片呢

网友B:
请将你点位图共享一下

网友:
点位本站有的

网友:
有图真好啊?

网友:
分享图纸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将你点位图共享一下

点位图论坛上的,我就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那个8脚温控芯片

网友:
看你修板挺麻利的,呵呵

网友:
有图修起来快啊

网友:
后期华硕和技嘉的主板都喜欢坏822或272这种排阻 不知是不是厂家故意这样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何看点位图是怎样走线的

去实地 学习一番吧 老徐会教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实地 学习一番吧 老徐会教你的

多长时间了 现在才回答 我已经会了 我怀疑你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