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 这毛病很怪异

楼主(2015-01-16):
T430S 清灰   完事按上  了  必须 按上电池 才有待机0.01 才能触发 开开机器  要是电池拔下去 死活不触发
待机3V  5V全没有  按上电池就好使能用 电池还能充电    这 是啥 毛病呢?    这机器 电源口 是一个单独的板 插主板上的

网友:
这款机器3个BIOS 据说爱坏

网友:
检测时序  正常应该是好的

网友:
仔细检查看是否碰掉小零件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有新显示有时不显的 后学没有修过  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