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80进系统慢

楼主(2015-01-16):
联想 Z480进系统慢,有那位大师见过,进系统在滚动条 那位置就停留3分钟,所有外置设备都去掉了,CPU 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硬盘测过了没有呢

网友:
桥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换过桥 修好过类似问题?

建议楼主多测试 后动桥

网友:
查下时钟,可能大家步调不一致所造成的进系统慢哟!!

网友:
你测试硬盘了吗

网友:
硬盘分区是不是不正确,GPT 分区硬改成MBR分区的话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也只能是换桥试试了

网友A:
如果不是硬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排阻youkene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硬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排阻youkeneng

换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