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没待机,

楼主(2015-01-16):
一开始TB发热,换掉之后不热了还是没待机,量了下19V主供电没过来,直接飞了根线,再查TB工作条件别的都正常,就第3脚3.3不正常,应该要低电压,看了下
是从充电芯片出来的的,换掉OK。
芯片

网友(2017-07-13):
我也接到一台和这个一样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