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2220W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5-01-16):
    5月份修了一台三星的E2220W的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机子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板号是ip-46155b,经测试发现是屏上面的二根灯管坏了,然后我直接把二根灯管不接修好给客户,现在拿来问题又是亮一下就灭,经测量另外的二根灯管并没有坏,这次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那个高压板的电源IC根本看不清,只能看到RD9XX5,想去保护但又不知道是咋IC,哪位师傅手上现在修这个机器的告诉我一声这个IC是什么型号,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高压部分有无问题

网友:
主控IC不知道是咋型号,不好测量。

网友:
先把万用表接好 插电瞬间量测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A:
我就纳闷了!你第一次修时把二根灯管不接难道没有去保护吗?

网友B:
看不清可以用放大镜啊……

网友C:
外接个双灯高压条啊,现在也不确定是高压芯片的问题,可能是高压线圈匝间短路呢,修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纳闷了!你第一次修时把二根灯管不接难道没有去保护吗?

没有,接高压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个双灯高压条啊,现在也不确定是高压芯片的问题,可能是高压线圈匝间短路呢,修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

机子神经,拆开测了一下另外二个灯管。发现灯管没问题,但装上去发现自动好了,现在给客户拿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好怪都没修它自动好了。我有点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可以用放大镜啊……

放大镜能看到我就不会发贴求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接高压电容的。

建议还是换个通用高压板省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换个通用高压板省事儿!

现在突然好了,我没换,先让用户用来试试,再不行的话换一个算了,省得纠结。

网友:
自己改个高压板就没那么容易二修三修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灯管呢。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要不还是用不住,不建议去除保护

网友:
这机子不高压包就直接把灯管全换了,这芯片坏的少

网友E:
高压芯片的话 要不是 9945N 要么是9945了吧。不过两个都可以用的我代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芯片的话 要不是 9945N 要么是9945了吧。不过两个都可以用的我代换过

谢谢,朋友。

网友:
灯管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改梗高压条吧几块钱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