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用原装适配器掉电

楼主(2015-01-16):
客户拿来一台东芝L700笔记本,我插上可调电源开机屏幕显示几秒钟就掉电,并有滴滴的报警声,连续试过几次还是掉电,我对客户是键盘坏了,主板又出问题了【开机掉电】,需要修主板。客户走后开始拆机发现CPU后面有个NEC的大电容,第一感觉就是它出了问题,毫不犹豫的换了下来。开机还是掉电,看来不是它的问题,根据经验对EC芯片加焊,开机还是掉电,哎,错杀两个。接着加焊南桥,北桥,显卡还是开机显示掉电。没办法我不用可调电源了,把电池装上试试,开机不在掉电,直接进系统20分钟都没有掉电。我又换上可调电源试试,*脏话**脏话*,还是开机掉电,再换电池又是好好地,看来客户的主板没有问题,而是我的可调电源和这个东芝L700不配。搞的我白干了那么多的活。为了确认主板有没有问题我叫客户拿来原装适配器,用原装适配器主板没有掉电。特来和朋友们分享,如果各位碰到这个机子掉电问题,先别急着修,最好先用原装适配器试试,这样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可调电源功率不够。我也碰到过。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可调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
关键是你把NEC的先换了,

网友C:
东芝的都是通用头吧,感觉是可调电源问题??

网友:
一将功成万骨枯,

LZ还是说出,可让后人不要试拆用户机子,这点还是谢谢!

网友:
功率不够吧

网友D:
修了那么那么多,还没见到东芝的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可调电源的功率没调到最大啊

网友:
可调电源供电不足吧,调高点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了那么那么多,还没见到东芝的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可调电源的功率没调到最大啊

5A都调完了,就是L700才会掉电,其他本本不掉

网友:
已经调到5A,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都是通用头吧,感觉是可调电源问题??

我的可调电源用在其他本本不会掉电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把NEC的先换了,

没换之前也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可调电源有问题了。

我的可调电源用在别的笔记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5A都调完了,就是L700才会掉电,其他本本不掉

我朋友就有这个机器,我都是用我的可调电源给他装的系统,那就不清楚了,电容是不是加的不够多啊,我就碰到过神舟的机器,换了电容还是掉电的,用电源就没事

网友:
我上次也碰一个ACER 471G也是用可调电源掉电,

网友:
可调电源试试,换一个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故障。

网友:
你把电压调高一点试下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以后注意下,能省了很多麻烦。楼主搞了那么多东西都没搞坏,好技术

网友:
可调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可调电源本身滤波不好了吧!

网友:
L700和宏基一些机子也会这样。。。

网友:
我对NEC电容感冒 没怎么修好过 特别是三星我对三星的NEC全是脏话 不错的经

网友:
这款机器还是先把NEC改了会有用

网友:
我好像遇到一个IBM的有这种情况

网友:
那说明客户在家用着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会让你来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