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61有时开机 有时开机掉电

楼主(2015-01-16):
如题 偶尔开机偶尔开机掉电 多开几次又能开机了。掉电的时候电流只有0.3 求思路
掉电

网友:
电压有问题

网友:
0.3像是CPU供电关闭了

网友:
我也最怕这个故障

网友:
CPU供电电路先查查吧!着重滤波电容。

网友:
掉电的时候CPU 供电是有的

网友:
我的也是0.3掉电

网友(2015-03-10):
我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好搞,有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