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 进水维修

楼主(2015-01-16):
客户拿来一台 联想G400S 进水 急修拆出把水清洗干净,上电测试5v无电 测试5v芯片短路 。
5v芯片 pu402 新款的无货

加个5v板
液晶5v 3.3v板

切好合适大小装上

接线

开机

测试了半小时无问题。

网友:
这也可以啊,,神了

网友:
这个是稳压器转换电压吧?这种有可能是小电流

网友:
高,实在是高啊,哈哈

网友:
这种稳定么?主板上要改动什么么

网友:
这样改的话是不是5V不再受EC的控制了?

网友:
这样可以吗?5V,3V不用PWM产生,时序上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牛逼! 但是这样就没有保护了吧!

网友:
你这个5V是哪个电压转的(多少V)???

网友:
楼主霸气侧漏啊

网友:
楼主好创意啊

网友:
兄弟我之前也有这个想法,由于体积太大,没去尝试,  你让我长见了 不得不攒呀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可能用不久,发热估计也大

网友:
没想到居然能放得下,以前想都不敢想,不过这种供电电流小发热大,输入可能是用公共点的电压,插适配器就有

网友:
楼主有考虑过你改的3,5v功率够吗?

网友:
他牛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