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屏幕碎了如何更换教程

楼主(2015-01-16):
1、破手机一个。
2、专用5星螺丝刀X1 十字起X1 一字起X1 废银行卡X1【用吹风给屏幕加热,然后用这个卡来平行以分离屏幕跟中框】。

3、里面的结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慢慢的取下这些短短长长的螺丝。最好自己那个i小盒子归好类来放。新手们可以自己拿张白纸画好图形做标记。

4、取下电池的2个螺丝,跟信号天线。

5、小心翼翼的取下电池。也可以用废的那信用卡来慢慢弄。手脚熟练的用镊子另一边一翘就OK了。

6、取开白色盖板。拨开各种开关排线类。

7、隐藏的螺丝跟铜片。

8、一字起分别取下上下2个大螺柱。

9、好了。单薄的小主板就可以出来啦。

10、震动就是这里了。这个应该就是从后面敲会响的东西。也许是用双面胶的原因吧。

11、取下2边的8个螺丝。接下来就用吹风跟碎的屏幕加热。然后用卡慢慢的小心的跟中框分离。

12、好屏和坏屏。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也要去试一试了,看能否达到楼主境界。

网友:
这是个要有耐心的细致活儿啊!

网友:
版主,修好能用吗?多少出……

网友:
现在貌似是手机的时代了

网友:
单薄的小主板,元件好小,要是电阻电容掉件我就焊不回去了

网友:
看着挺简单  换成我估计就不那么简单了

网友:
详细的换屏教程
!赞
期待出 6 和6P的

网友:
换这个能收多少银

网友:
赞一个,发帖辛苦了

网友:
看了 还是不会换 怎么办

网友:
慢工  细活

网友:
图文教并茂,很好的教程,赞一个!

网友:
一吹就玩了屏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收徒弟吗?

网友:
看楼主弄感觉好简单,可惜没弄过手机。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有点不清楚

网友:
我正在练习手机维修,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