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LED显示器主板烧了个芯片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1-16):
是个电源芯片型号是APW7302B用什么代换

网友:
最好用原芯片替换。或者找PDF对照看看那个型号和这个芯片大致一样,然后改电路。后者麻烦。看功底深厚

网友:
还是原型号好

网友:
现在的电源芯片型号五花八门,只能根据实物画出线路图与现有图纸比对看用什么芯片可代了。

网友:
上万能的X宝找找

网友:
买不到只能找差不多的改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