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820-2877-B不触发

楼主(2015-01-16):
好好的,忽然不触发了。在论坛里找了好多资料,能查的都查了。有点位图图纸,但是PM_BATLOW_L,PM_PWRBTN_L等一些信号直接接到BGA里的,测不不到。在点位图里找不到。把图低点图上传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820-2877-B

网友:
点位图,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在点位图上找到信号

APPLE 820-2877-B.rar

网友A:
大家说有没有办法测得到上面的几个信号,EC从料板上换过了。有12.6V,3.3V,3.42V,按开关有高-低-高。其它的不会测了。

网友B:
那些测量点找不着也无所谓的!不触发PM_BATLOW_L,PM_PWRBTN_L等信号肯定不正常,重点查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时钟晶振RTC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有没有办法测得到上面的几个信号,EC从料板上换过了。有12.6V,3.3V,3.42V,按开关有高-低-高。其它的 ...

通过图纸 和点位图不难找吧

在下面都有注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图纸 和点位图不难找吧

在下面都有注明

我试过了在820-2877-B的点位图上是找不到这几个信号,但是在K84(820-2567-A)上是找得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些测量点找不着也无所谓的!不触发PM_BATLOW_L,PM_PWRBTN_L等信号肯定不正常,重点查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 ...

我测32.768没波形,正常吗,我换了2个了也是一样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图纸 和点位图不难找吧

在下面都有注明

我的意思不是看不到,就是软件提示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32.768没波形,正常吗,我换了2个了也是一样没波形

我测了20M正常,25M不知道是什么晶振,有,4个脚的波形不完全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晶振,小四方黄金色的样子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32.768没波形,正常吗,我换了2个了也是一样没波形

32.768没波形能算是正常吗?换晶振及谐振电容无效,供电又正常就换南桥吧。

网友D:
楼主刚干维修就干苹果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刚干维修就干苹果了,嘿嘿

只要论坛的兄弟帮忙,不要说苹果,飞机也照样搞定。大家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768没波形能算是正常吗?换晶振及谐振电容无效,供电又正常就换南桥吧。

RTC 晶振是直接连到桥的,那这个供电是桥直接给的吗,还有如果不出波形,那是会不会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 晶振是直接连到桥的,那这个供电是桥直接给的吗,还有如果不出波形,那是会不会一定是桥的问题! ...

晶振及谐振电容正常,RTC供电,复位正常时还不出波形,就为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 晶振是直接连到桥的,那这个供电是桥直接给的吗,还有如果不出波形,那是会不会一定是桥的问题! ...

谢谢!已经订了个桥,试试!

网友:
我的PWRBTN有高低高跳变,但不开机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查下南桥复位信号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