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19P21液晶电视机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1-16):
如图  显示这样有经验的大师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是中间的那道线吗,你可以先拆开检查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中间的那道线吗,你可以先拆开检查一下啊

感觉一个屏变成显示两个屏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中间的那道线吗,你可以先拆开检查一下啊

接图像信号进来看看啊

网友C:
找个程序刷一下吧!

网友D:
竖线位置不移动吧、液晶屏不良。

网友:
问题是什么?

网友E:
应该是屏本身坏了吧

网友:
看购机日期 屏保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图像信号进来看看啊

接图像型号进去也不行  一个屏幕显示成4个(四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程序刷一下吧!

刷了程序也一样的  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竖线位置不移动吧、液晶屏不良。

用了三种通用驱动板点   可是都不能够点亮  没图案  点屏时屏幕乌的  有点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屏本身坏了吧

点屏没点亮过  用原机的驱动板倒能显示 就是上面那图片那个显示样子

网友:
屏坏了,还刷什么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