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重刷FLASH后无法使用,求救

楼主(2015-01-16):
手头一台WDR4310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因为是定制ROM,不知道登录密码无法使用,拆开后看到FLASH为winboad,型号:25Q64FVSIG,下载官方BIN文件,用TL866CS写入,写入后无线路由能开机,但无法自动获取IP,手动设置IP后PING路由不通,请问下各位大侠是什么情况
文件

网友:
官网没有吗?原来的ROM没备份,神仙都很难救你

网友:
在刷机前应备份一下原程序,不行还原啊!再找BIN文件刷!

网友:
楼主 发错版块了

网友:
那个官方的BIN文件
估计不是编程器固件
而是升级文件
才会编程器器刷后不行

网友:
我都是先备份在刷机

网友:
官方下载的是升级ROM,原件ROM是有头部的,刷机的朋友要留意了,你得找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ROM 刷回去才行了。

网友:
好高大上的路由器,不备份你也敢刷,看看哪位有同样的路由提取一个给你,想不到其他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