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平板维修原理知识

楼主(2015-01-16):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经验中的一些 电路原理 营养丰富!就看你能不能吸收
     会修主板,但是不会看电路图,那只能说你是一个 单一的 盲修,知道原理不懂分析,那你就是 半桶水的 修理!
       VCC、 VDD、VEE、VSS是指芯片、分解电路的电源集结点,具体接电源的极性需视器件材料而定。

VCC一般是指直接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的三极管C极,VEE是指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三极管的E极。同样,VDD、VSS就是指连接到集成内部、分解电路的场效应管的D和S极。例如是采用P沟E/DMOS工艺制成的集成,那么它的VDD就应接电源的负,而VSS应接正电源。
们是这样得名的:
VCC表示连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的电源。
VEE表示连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的电源。
VDD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漏极(D)的电源。
VSS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源极(S)的电源。
通常VCC和VDD为电源正,而VEE和VSS为电源负或者地。

说法二:
VDD,VCC,VSS,VEE,VPP区别
VDD/SPAN>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VSS/SPAN>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详解: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在“场效应”即COMS元件中,VDD乃CMOS的漏极引脚,VSS乃CMOS的源极引脚,是元件引脚符号.

     耦合指信号由第一级向第二级传递的过程,一般不加注明时往往是指交流耦合。退耦是指对电源采取进一步的滤波措施,去除两级间信号通过电源互相干扰的影响。耦合常数是指耦合电容值与第二级输入阻抗值乘积对应的时间常数。退耦有三个目的:1.将电源中的高频纹波去除,将多级放大器的高频信号通过电源相互串扰的通路切断;2.大信号工作时,电路对电源需求加大,引起电源波动,通过退耦降低大信号时电源波动对输入级/高电压增益级的影响;3.形成悬浮地或是悬浮电源,在复杂的系统中完成各部分地线或是电源的协调匹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摘引自伦德全《电路板级的电磁兼容设计》一文,该论文对噪声耦和路径、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的使用都讲得不错。
干扰的耦合方式
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合通道对电控系统发生电磁干扰作用的。干扰的耦合方式无非是通过导线、空间、公共线等作用在电控系统上。分析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直接耦合:这是干扰侵入最直接的方式,也是系统中存在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如干扰信号通过导线直接侵入系统而造成对系统的干扰。对这种耦合方式,可采用滤波去耦的方法有效地抑制电磁干扰信号的传入。公共阻抗耦合:这也是常见的一种耦合方式。常发生在两个电路的电流有共同通路的情况。公共阻抗耦合有公共地和电源阻抗两种。防止这种耦合应使耦合阻抗趋近于零、使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间没有公共阻抗。电容耦合:又称电场耦合或静电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耦合方式。电磁感应耦合:又称磁场耦合。是由于内部或外部空间电磁场感应的一种耦合方式,防止这种耦合的常用方法是对容易受干扰的器件或电路加以屏蔽。辐射耦合:电磁场的辐射也会造成干扰耦合,是一种无规则的干扰。这种干扰很容易通过电源线传到系统中去。另当信号传输线较长时,它们能辐射干扰波和接收干扰波,称为大线效应漏电耦合:所谓漏电耦合就是电阻性耦合。这种干扰常在绝缘降低时发生。记得以前我的观点是:去藕电容一般容量比较大,也就是避免噪声耦合到其他部分的意思;旁路电容容量小,提供低阻抗的噪声回流路径。其实这种说法也可以算没有什么大错误。但是经过偶查阅了相关资料,才发现其实decouple和bypass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两者在称谓上可以互换。两者的作用低俗一点说:当电源用。所谓噪声其实就是电源的波动,电源波动来自于两个方面:

电源本身的波动,负载对电流需求变化和电源系统相应能力的差别带来的电压波动。而去藕和旁路电容都是相对负载变化引起的噪声来说。所以他们两个没有必要做区分。而且实际上电容值的大小,数量也是有理论根据可循的,如果随意选择,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遇到去藕电容(旁路)和分布参数发生自激振荡的情况。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去藕和旁路都是根据负载和供电系统的实际情况来说的。没有必要去做区分,也没有本质区别。

      这一篇营养够丰富的吧!学习平板电脑维修,不需要太多的经验,只要你懂这些电子原理,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你就很快的知道原因........
     呵呵,这些是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整理出来的,大家都吸收了一些维修方面的知识,是不是也给我一点  评分,鼓励一下我努力写稿.......大家互动一下!

网友A:
理论的东西太多,我看着就头晕,这里说的是专门平板电脑的名词解释吗?还是所有电器都适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的东西太多,我看着就头晕,这里说的是专门平板电脑的名词解释吗?还是所有电器都适用?

所有单子的原理都是一样............

网友C:
今天下班早,过来学习经验

网友D:
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来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来几分

我相信你,有没有学习到你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单子的原理都是一样............

有点不太相信这么多品牌的平板原理会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你,有没有学习到你想知道的......

平板的电脑的书,我早几个月时买了一本,看过上电部分电源电路基本能看懂,不过就是真拆机时不那么好处理了。接过一只机,时不时触摸不了,没搞好。就再也没有接过了,挺怕接这东西的,不过觉得比手机的维修简单一点,没有一个整体的电路图流程图
所以没有很方向下手的感觉  朋友-你接修过很多么

网友E:
对电子基础扎实的人来说是班门弄斧,对新手来说也是一头雾水。很多人在极其复杂的电脑电路里面学习电子基础,这就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网友F:
没看出贴子内容对平板维修有何帮助啊!只要知道VCC、VEE一般用于模拟电路中,如三极管的TTL电路中。VDD、VSS多用在数字电路中,分别代表供电的正、负极。

网友:
很好,不过有点啰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电子基础扎实的人来说是班门弄斧,对新手来说也是一头雾水。很多人在极其复杂的电脑电路里面学习电子基础 ...

好吧!我想这个是本人忽略的一方面,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出贴子内容对平板维修有何帮助啊!只要知道VCC、VEE一般用于模拟电路中,如三极管的TTL电路中。VDD、VS ...

这是我的学习总纲,平板电脑一样也用到这些,只是接触比较少,如果不懂这些又怎么去维修呢?我个人觉得平板和其他产品的区别在于  设计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电子基础扎实的人来说是班门弄斧,对新手来说也是一头雾水。很多人在极其复杂的电脑电路里面学习电子基础 ...

好吧!每个人的思维方向都不一样,那只能是有缘人来学习了..............我不是老师!

网友:
思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板的电脑的书,我早几个月时买了一本,看过上电部分电源电路基本能看懂,不过就是真拆机时不那么好处理 ...

有一年的经验吧!触摸不良,在确定不是TP(触摸屏)坏的情况下,问题都在  1  TP的排线是否正常有没有暗断,2 接口是否接触良好,3 主板一般都是触摸芯片的问题,看看它旁边几个电容 电阻在通电的情况下,电压参数是否和好的一样,阻值是否一样......慢慢查询

网友:
认真看了,慢慢去想,不能总是让别人说.........

网友G:
看了这贴,区分开了VCC,VEE,VDD,VSS很受用

网友H:
好帖子。大家就应该像这样多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帖子。大家就应该像这样多分享维修经验

是不是也给我指点一下呀!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明白.........补充一下我发表的文章还有那些东西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这贴,区分开了VCC,VEE,VDD,VSS很受用

遇到知音,非常开心.........你能看明白我写的非常好.....

网友I:
不错!看的茅塞顿开!

网友J:
这是很好的经验积累。修平板一般没有图纸等维修资料,经验积累很有用

网友:
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看的茅塞顿开!

有营养就好,说明我的心思没有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很好的经验积累。修平板一般没有图纸等维修资料,经验积累很有用

是不是给我来一点 评分 呀!我写了四个小时............

网友:
对你有帮助就好,这样我写得有意义.........

网友K:
有些平板连图纸都没有,不知道咋修

网友:
能学习到知识,说明你记得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些平板连图纸都没有,不知道咋修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什么都没有,都是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很好的经验积累。修平板一般没有图纸等维修资料,经验积累很有用

我刚刚踏入维修的时候就是平板电脑,那时啥都没有,自己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看的茅塞顿开!

有那么夸张吗?能学习到说明你自己厉害..............

网友L:
区分开了VCC,VEE,VDD,VSS很受用 很适合新手, 不错, 支持楼主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  值得学习了!!!!

值得学习,就 来一点 评分,支持一下我的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L:
区分开了VCC,VEE,VDD,VSS很受用 很适合新手, 不错, 支持楼主这样的帖子

给我来一点  评分,这样你也可以帮我增加人气分数...........

网友:
这个资料好专业的分析了平板的工作流程值得收藏

网友:
给我修电视都很有帮助啊!

网友N:
学习了,vdd、 vcc、vss、vee分别表示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vdd、 vcc、vss、vee分别表示的作用。

那就好,说明你看得认真,有进步................

网友O:
可以制作成一个PDF文件吗?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以制作成一个PDF文件吗?方便大家学习

你告诉我怎么弄,这个我没有弄过,不知道...............

网友:
是美女,还是哥们,来点 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下班早,过来学习经验

可以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这样非常好............

网友:
对修平板有用吗

网友(2015-02-16):
基础通 其它电器也就会的

网友:
对电子基础扎实的人来说是班门弄斧,对新手来说也是一头雾水。很多人在极其复杂的电脑电路里面学习电子基础 ...

网友:
俺是真的  求电子书-----------------有空就看看

网友P:
理论懂些就可以了,和实践有差别的,还是支持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Q:
有经验拿出来分享就是好的。

网友R:
功夫不错,水平挺高的。

网友:
看你自己..............不是我说的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下班早,过来学习经验

新年好! 大家学习才是最后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R:
功夫不错,水平挺高的。

马马虎虎,只是有一点基础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经验拿出来分享就是好的。

广西老表,谢谢夸奖!我跟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P:
理论懂些就可以了,和实践有差别的,还是支持下楼主,辛苦了

那看你做哪方面的工作了,你会其一,换一种方案,你的基础不好,就没有办法去修了............

网友(2019-05-29):
涨知识了,这东西分的真细.....................

网友:
真的是好帖子,小白学习了,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你想学啥平板。。。。。。。。。。。。。。

网友:
很基础的知识,很实用。楼主辛苦了。万事万物离不开这样的。

网友:
这很基础的东西,平板的方案太多了,而且杂牌子太多了,不好弄固件,太多数是固件的问题,问题是现在都淘汰了,没市场。

网友:
的确有用 至少了解了vcc和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