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M3的主板强行开机 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5-01-16):
不开机 开机排针电压3.3V 我试了一下强行开机 然后亮机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各位大拿们 帮帮忙 非常感谢 ,
不开机

网友:
IO是 IT8728F 映泰主板
A780L3B

网友:
首先查IO,南桥的待机供电!当供电正常时IO发出RSMRST#信号 给南桥,表明待机供电均正常。当南桥的32.768晶振,RTC供电及复位正常时,接收到IO送来的开机指令,会返送SLP-3#信号给IO,然后IO控制拉低ATX电源绿线。

网友:
楼上的解…。

网友:
淘气宝 说的我赞同,我补充的是...IO IT8728F 43脚 还是73脚,有一个 高 低 高 的电压跳变,如果没有IO就要换了,再看看 门电路的3v是否正常....

网友:
是IO问题?

网友:
强行开机是绿线直接接地吗?

网友:
还没找到IO换 ,好了 在说给大家听

网友:
我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原因是绿线断掉

网友:
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一般没有原件损坏 可能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