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HM65无集成显卡供电 修死没有修出来

楼主(2015-01-16):
最近接了 一个DELL N5110 的  拿过来是不触发   刷了一个BIOS  能触发 电流到0.7的样子 。当时老高兴了
马上 接屏幕坐等收钱。  悲剧就这么开始了 。换CPU  换内存条   死活不亮。最后一查  没有集显供电。
于是又刷了几个BIOS  还是一样 。期间 遇见个奇怪的事情  ,我在论坛上下载的2M和4M的BIOS都能触发,而且是一样的故障 ,也是醉了。
最后 换EC,换HM67的桥 ,换95831,故障一模一样的。
示波器量SM总线发现只有3.3v电压,没有一次跳变,说明没有跑码。量CPURST是有1。1V电压的。
哎  有复位 不跑码。
期间我 发现一个 问题  就是EC  的 LID信号一直是0V  不过我看电路图没有上拉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是0V,而且还是能自动上电 。LID没有短路。希望下次有人修到这个的时候注意一下 。
谁有这个备份的 BIOS  发一下  是I5的U   10206-2的版号   NV的显卡   我要是刷好l  支付宝 转账30元  绝不食言   !!!!

HM65的 太难搞了 连着搞了好几个没有搞出来 前一个是CPU的供电没有  也是改换的都换了 。

网友:
刷一对 就好了 BIOS版本没对上

网友A:
同意楼上 EC的要和南桥的对应上才行 不然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昨天修的台式机的主板IO里面也有BIOS 也是要和南桥的对应上 也就是这样的品牌机才会去搞这东西 天杀的联想

网友B:
楼主这么确定就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EC的要和南桥的对应上才行 不然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昨天修的台式机的主板IO里面也有BIOS 也 ...

就一个BIOS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确定就是BIOS的问题啊

不知道什么毛病了  刷好才给钱的 嘻嘻

网友D:
估计都刷不好肯定不是不是 bios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都刷不好肯定不是不是 bios问题的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毛病了  刷好才给钱的 嘻嘻

刷了这么多都不行,是不是要换个思路了

网友E:
SMBUS没有波  就往前查啊   LPC有波形没

网友F:
现在的机了是不太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这么多都不行,是不是要换个思路了

哈哈  没有思路了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MBUS没有波  就往前查啊   LPC有波形没

没有量呢   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机了是不太好修了

是啊   太坑爹了  其实也是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G470 同样的故障,该换的都换了,到现在故障也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量呢   头都大了

反推的维修方法  实地应该教过你吧   照着来就是了 你桥都换过了  估计是总线或者 跑码的工作条件上的事了

网友G:
俺建议楼还应多刷几个BISO试试吧!另外你说EC  的 LID信号一直是0V  不过我看电路图没有上拉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是0V,而且还是能自动上电 。LID没有短路。俺觉得不正常,建议换个EC试试。

网友:
lid 0V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建议楼还应多刷几个BISO试试吧!另外你说EC  的 LID信号一直是0V  不过我看电路图没有上拉的 ,不知道为 ...

但是他说EC也换过了,还换他都快疯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没刷对

网友:
我最近很头疼3代的i系列板子!搞了2快都没整好!

网友:
LID的休眠开关是不是没上,或许在小小板上,机器有可能暗屏

网友:
LID都不对怎么会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