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有关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这几天比较有空,常逛论坛,发现很多板子都是通过刷BIOS解决问题,但现在板子的BIOS都是焊在板上,是不是我们非得焊下来用编程器来刷?还是现在有办法直接就可以在板上刷?还有,有些板子是双BIOS的,通常一个备用,如果主BIOS错乱了,怎样将备用BIOS资料恢复到主BIOS里呢?这方面不太懂,望各位师兄多多指教,请勿见笑!

网友A:
能进系统就可以在线刷,不能正常进系统的,或不能正常开机的就得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写,双BIOS可以拆除一个,可以用编程器备份BIOS的信息

网友:
我见过有种夹子夹住BIOS刷

网友:
夹子那种可以,但是要求操作精度比较高,否则夹子刷2次基本上就OVER了@

网友:
凡是会装系统的人都知道可以在DOS里装,也可以在PE里装。刷BIOS也一样,焊下来刷的相当于在DOS里装系统,板子上刷相当于PE里装系统!各有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B:
我都用便宜的编程器刷,几十块钱,焊在主板上的,用风枪取下来也挺方便的

网友:
现在便宜的编程器,刷的BIOS型号也非常多的,买一个焊下来刷

网友C:
技嘉的双BIOS主板的复位方法:取下电池,按住复位20秒左右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双BIOS主板的复位方法:取下电池,按住复位20秒左右恢复

此方法记住了,下次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V星主板可以不用焊下来,用支持在线编程的编程器就行了,要是其他品牌的只能焊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便宜的编程器刷,几十块钱,焊在主板上的,用风枪取下来也挺方便的

能推荐几款吗?想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就可以在线刷,不能正常进系统的,或不能正常开机的就得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写,双BIOS可以拆除一个, ...

请问在线一般怎个刷法?在线一般都是升级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双BIOS主板的复位方法:取下电池,按住复位20秒左右恢复

按住复位?请问这个“复位”是指哪里?

网友:
双bios的一般都是自动修复受损的bios吧

网友:
V星的主板  在官网上下载BIOS  自动带更新工具   本身BIOS里面也有工具
技嘉通常是双BIOS     BIOS里面也带升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