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序原理

楼主(2015-01-16):
                好久没有在本站发表自己的文章了,今天没有加班写了一些,大家看看....老手请多多指点 ,本人刚刚上岗主板维修,很多东西还没有经验也不怎么了解,就借这个平台和大家互动交流一些,一下是我个人笔记整理。
       1。插上适配器,待机芯片MAX 1999在自身工作条件满足下产生,3VPCU,5VPCU,其中的5VPCU供到南桥的5V待机点V5REFSUS。2。3VPCU供到南桥内部RTC电路的VCCRTC,接着32.768K起振给南桥提供实时时钟,经过延时电路产生RTCRST#。
3。3VPCU供到EC,为其提供待机电压,EC外接32.768晶振起振,为其提供待机时钟,3VPCU经过延时,为EC提供待机复位。
  同时3VPCU供到BIOS芯片,为其提供供电,接着EC从BIOS芯片里读取EC代码。
4。EC发出S5_ON信号,接着S5_ON经过电路转换后产生15V的S5_ON_D,做为驱动信号将3VPCU转换为3V_S5,然后供到南桥中的VCCSUS3.3提供3.3V的待机。

5。在南桥的3.3V,5V待机电压正常后,EC发RSMRST#到南桥,告知南桥待机电压已正常。
6。用户按下电源开关,EC接收到有效的触发NBSWON#后发出DNBSWON#给南桥PWRBTN#脚。要满足三个条件: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ACIN为高电平。(在插电池的时候无此条件)
    休眠开关信号LID_EC#为高电平。
    电池电量低指示信号BL/C#为低电平。
7。南桥收到PWRBTN#的有效触发后,发出SUSC#,SUSB#到EC,EC转化成SUSON,MAINON,分别用来开启SUS电压和MAIN电压。
     SUSON

常用主板信号名词,电子缩写解释。
ADJ  可调 Adjustable  比如大小和方向 控制的意思是通断了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 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soft Start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feedback单词的缩写)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单词的缩写)
VSEN  电压侦测  voltage senser
ISP    电流侦测 p 正端 与 isn n负端 对应
IRMP  没查到 Ramp amplitude   PWM 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电阻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对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置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 Modulation
ISN   没查到
CAS#:列选信号
RAS#:行选信号
WE#: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片选信号
SCL:串行时钟,
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FRAME#:帧周期信号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RDY#:主设备准备好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
C/BE#(0)、C/BE#(1)、C/BE(2)、C/BE(3),是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OVP 是过压保护,OCP是过流保护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
CLK:时钟

    开机电路大致有三种
一、由南桥组成的开机电路;-----SIS芯片组
二、由南桥和逻辑门组成的开机电路;-----VIA芯片组
三、由南桥和I/O芯片组成的的开机电路;-----Intel芯片组
I/O参与的开机电路:83627、8702、8712这几种I/O绝对参与开机,8705、83687、83697、8711这些不用考虑,不参与开机。
逻辑门无非就是74系列:74HCT14、74HT14、74C132这些门控主板上用的地方很少,如果南桥旁边有的话,至少2个,并且I/O是不参与开机的。
华硕、V星,这2款主板,有自己专门的开机复位专属芯片,华硕的ASB100、V星的MS-5 MS-6 MS-7 。
       我知道的就大概是这些了,如果还有那些我没有留意到的,上面没有写的,欢迎大家来说...你们的评论就是我学习的积分...........谢谢!

网友A:
不错,鼓励一下,向楼主学习,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鼓励一下,向楼主学习,进步

谢谢,我自己正在学习中,以后多多关照............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自己正在学习中,以后多多关照............一起讨论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楼主总结的不错,起码触发过程基本可以毕业通过了!

网友:
开机自序?  上电时序吧,这个太老了 有没有新的 比如HSW平台或者 酷睿M的

网友:
资料不错啊,非常适合维修的查阅

网友D:
兄弟弄个PDF图文并茂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弄个PDF图文并茂多好……

怎么弄,哥们教我,这个没有弄过...

网友:
楼主人才啊   像楼主学习

网友E:
不错写得很好。。。后面的是不是台机主板的开机原理来的?

网友F: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帖子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写得很好。。。后面的是不是台机主板的开机原理来的?

是啊,才刚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帖子 赞

自家的事情自家知道,二两水,时间还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总结的不错,起码触发过程基本可以毕业通过了!

和我写  平板电脑 方面的,差距有多大,说说看,我想知道自家的 水 经验

网友G:
楼主知道的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知道的全说了

就懂怎么一点,请指点,那方面的都可以..........

网友:
真牛B  牛B到 我这小白都看不懂

网友:
楼主很用心   资料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