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换南桥后出现怪问题!

楼主(2015-01-16):
联想G450换南桥(82801IBM)后出现怪问题!PE引导界面正常,进pe系统就蓝屏。如果进操作系统,可以出现XP的滚动条,滚动几分钟后就自动重启,又会自动进滚动条。重装GHOST系统,GHOST可以完成,重启后又会卡在XP的滚动条。硬盘,内存,都换了,这会是刚换的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改一下硬盘接口模式,还不行就刷BIOS,不要动不动就换桥

网友:
果断刷BIOS试下··

网友:
硬盘模式已经改了,还不行。不过蓝屏报错里面提到了BIOS 还要按F8进安全模式什么的,具体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过可以刷BIOS试下。BIOS问题会引起这种报错吗?

网友:
楼主,原本是什么故障

网友:
不接硬盘可以进PE吗?遇到一例接硬盘反复重启,南桥问题。

网友:
分区表类型改成mbr后再重做系统

网友A:
不接硬盘用U盘引导进PE界面蓝屏,接硬盘进系统滚动条重启,之前不触发没有SLPS3,换南桥好了,结果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硬盘用U盘引导进PE界面蓝屏,接硬盘进系统滚动条重启,之前不触发没有SLPS3,换南桥好了,结果出现这种 ...

原来就进pe蓝屏么?还是原来没slps3?

网友:
原来就是没SLPS3,待机电流0.02上到0.03。后来换了南桥亮机了。就是出现蓝屏现象。BIOS也刷了也是一样,南桥又换了全新的也不行。不知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