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13。3寸LED屏暗屏修复

楼主(2015-01-16):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暗屏的,屏是13。3寸的LED屏,同行说自己拆下来过把屏线紧了紧仍然不行所以让我看看。

LED屏暗屏的很少见我到现在一共才修过3块相比之前的LCD屏来说LED屏背光很少出问题但是要出问题了比LCD的屏修起来也费事的多。造成暗屏的原因我归纳下一般有  主板的问题(比如没有发出背光开启信号BL_ON)、屏线松动或损坏、屏本身的问题.

拿出一块好的屏连同笔记本一同交给老婆让老婆换块屏看看,老婆熟练的把机子拆了装上屏亮了。看来笔记本主板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现在屏幕本身。该屏型号为B133XW04 AUO的产品,看到这个屏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来了,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屏全新的是我去年备货的一直没有卖出去,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好的就点不亮了,时间也过保了把我气坏了.会不会也是暗屏呢,我连忙把自己的那块13.3LED的屏拿出来点一下仔细一看果然也是暗屏的.这下问题找到了,这款型号的屏暗屏是通病!我的屏也是暗屏的至少没有完全坏修好既锻炼技术了也就可以接着卖了哈哈哈!废话不多说开干!

屏幕本身只有两种可能,LED发光灯珠坏,LED升压电路出故障。接上屏线开机后测量LED升压电路的工作条件。主供电19V正常,开启信号2。9V正常,亮度3。3V正常,量一下输出 电压只有19V电压偏低,LED要点亮至少要有28V以上的电压才行,仔细看了下升压电路没有什么零件,一个主芯片几个电容一个电感那么造成19V电压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升压芯片损坏。仔细看了下升压芯片型号为L110I-14 这个芯片是AUO自己生产的。上网查一下5元一个深圳发货,我晕,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先自己想想办法再说吧。我从一大把换下来的坏屏里面一个一个的找,其它屏上都没有这个芯片,终于在一块也是AUO的屏上找到一块同样的芯片。

给屏换芯片因为要用到风枪很有可能把屏的塑料吹变形甚至把内部吹坏所以为了安全我在屏的电路板下垫了东西用来隔热。还有一处就是屏电路板连线屏内部图像的几排软排线那个东西有点热量就会熔化更要小心。

芯片很好焊几秒钟便 装上去了,等待冷却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开机了,随着电流表不停的跳动的我的心啪啪啪的跳.....突然...屏亮了熟悉的LOGO出现了!!!我的屏有救了,按照同样的方法另一块也修复了!

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欢迎同行交流 QQ:30689959

网友:
实践挺厉害。下次遇到这样的屏也试试,一般我都懒的搞让客户直接换新了

网友:
实际LED背光电路比LCD更好修,是个DC-DC转换升压电路,电压不高,没有危险。加上LED灯珠不易损坏,换灯条的事少了许多。

网友:
锡箔纸贴一下

网友A:
楼主娶了个好老婆令同行眼红啊,省了助手和女秘书的钱,就换了屏主芯片其他供电小芯片不用换是吧?真走运!

网友:
手上有张140LED,屏幕偏红,是超薄的那种,楼主给点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我也试试。以前就让换屏

网友:
不错,屏幕很少有人修的,其实修起来也不难,上去我就修到一个屏码片由于绝缘没做好,短路烧掉的,换了一个屏码就搞定了。

网友B:
遇到LED暗屏我都是剪一块板改上去的,四根线,比用风枪稳妥多了

网友C:
搞好不美观,卖不出去啊!

网友:
LED
的暗屏好修,

网友:
这样无背光的LED屏我也修好过几片~ 大部分是芯片坏的

网友:
不错,以后LED屏可以试试!

网友:
大部分是芯片坏的

网友:
现在很多 LED升压电容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娶了个好老婆令同行眼红啊,省了助手和女秘书的钱,就换了屏主芯片其他供电小芯片不用换是吧?真走运!

只换了升压芯片其它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不美观,卖不出去啊!

生意看你怎么作了,屏看你怎么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遇到LED暗屏我都是剪一块板改上去的,四根线,比用风枪稳妥多了

兄弟有所不知我也试过前一块升压板上去接上线,但有时候遇到LED那几根线定义不同的时候就不好搞了

网友:
很多暗屏都都是保险坏了,要不就是高压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所不知我也试过前一块升压板上去接上线,但有时候遇到LED那几根线定义不同的时候就不好搞了

呵呵,我废屏二百多片,每次都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屏

网友:
屏不好修,风险很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废屏二百多片,每次都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屏

你牛,我聚个差不多就卖掉了

网友(2015-04-04):
以后也可以尝试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算通病吗?    以后试试

网友:
auo 13.3的通病。

网友:
楼主是哪个固镇的啊

网友:
升压芯片呀

网友:
楼上的,暗屏修那些地方呀.

网友:
就垫了那钢片就能隔热了么

网友:
这中种问题也不少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新屏放一段时间升压就不够了,可以采取,直接在LED灯排线处直接加电26V,把3拍或4排LED灯点亮,一般都是9个一串,,在装好奇迹就会出现,原理我一直没搞懂

网友:
AUO的板子我也在做

网友:
屏基板维修不难。

网友:
遇到这个情况我一般就是给客户换屏了!!!!留下来在慢慢研究了!!!

网友:
暗屏都是秒杀的货。只要有芯片。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会修屏的不多,说好听点是修好了不稳定,说难听点就是不会修,懒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