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20 插coms电池掉电,不插自动上电亮机。

楼主(2015-01-16):
联想 t420 插coms电池待机0.01,开机掉电0.00,不插coms电池自动上电亮机。

网友:
保护隔离 或者3 5 V那面多查查吧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按触发掉电维修,查EC,南桥的待机条件,用示波器抓波看哪组供电先掉。怀疑EC!

网友:
时间久了 不记得了
你可以进系统看看独立显卡驱动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 那么独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