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电池不关机,

楼主(2015-01-16):
g470 电池不关机,关机后 电源指示灯亮。电源指示灯亮起 又开不了机。把电池拔下在上可以正常开机。郁闷啊
开不了机

网友:
关机没有关完全 还有电压存在 肯定是开不了机 按时序查吧 按照开机的时序 反着往回查

网友:
关机后测测哪组供电没关闭?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加下温就正常了过来几天又出现就把南桥换了就ok了

网友:
晕啊。桥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