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关于显示器有竖线怎么去处理,感觉扔了浪费了,买了不值钱,有办法能修好么

楼主(2015-01-16):
我手里能不少有竖线的液晶屏 22寸  19寸 17寸的,,,是去年回收的坏显示器,200一个收来的, 谁知道修好了之后,有20多个有亮线的,有没有知道怎么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呢?

网友:
有亮线的那是液晶屏坏了吧  这个东西谁有办法弄啊  只有厂家能弄   没得办法修的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设备啊

网友A:
我可以维修,80元一片,运费自理

网友B:
有横竖线还200LZ出手阔绰啊

网友:
有亮线的屏,业余条件下真是无能为力啊。

网友:
如果自己修只能试试了,有卖简易的维修工具的,不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
改装成电视机还能用,我有一台,当用一段时间时水平亮线由一条逐渐变很多,做成电视机效果还行。

网友:
没有设备,修不了,,,。

网友:
好像有设备可以整,十几万一套吧应该,我去年在本地见过一次,但是那家店今年转让关门了,不知道为什么,淘宝上说那些用什么烙铁来按,我试过了没有成功,不知道有成功过的朋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维修,80元一片,运费自理

高人啊,真的假的?我店里还有好几片呢

网友:
现在热压机。8万就能买到了。

网友:
用锡箔纸垫着  用饶铁加热

网友:
呵呵。我也有。修不了。

网友:
不行的话 自己用

网友:
这种修复的几率太低了没设备

网友:
这个好像是说出厂就这样了的,没法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横竖线还200LZ出手阔绰啊

我收的时候是点不亮的,就是凭运气收,也又赚到钱的,总体来讲没赔

网友:
改不动    搞不懂  求指导

网友:
要用热压机,设备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