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5-01-16):
G460  掉电反复重启,拆开来看,是大短路,拆了一个电容不短了,但开机到1.2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不接内存不掉电。
看了好多G460的贴子,好多都是进了水的,我的也是进了水的,G460的就那么爱重启掉电

网友:
不接内存不掉电时,电流跑到多少了?着重查一下显卡供电及滤波电容。

网友:
大短还能反复重启,不保护??

网友:
掉电重启感觉是个难点,上内存看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大短路还是比较难搞啊,拆了短路的铁壳还是短路的。

网友(2018-09-09):
这个机器确实进水比较多,大部分都是进水坏的

网友:
LZ要是有图纸 加多多的分析分析就好了  学习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