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显示器这样的花屏是屏坏还是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希望有遇过类是情况的小伙伴~·指教指教。

网友A:
这些条纹不变化吧!为屏坏。

网友B:
看样子有修的希望 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条纹不变化吧!为屏坏。

不会变化的~·一开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有修的希望 哦

朋友~·你觉得是那一块地方的元件,机会大一些?

网友:
住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变化的~·一开机就是这样的。

换屏吧,朋友。

网友:
机会不大 研究点别的吧

网友:
现换个其他的驱动版电源板点一下屏!

网友:
这个就是屏坏了,我遇到过的,整不好。

网友:
不像是屏坏阿!

网友:
屏幕坏了应该是

网友:
替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哎··没有搞好有5台同型号的这个显示器。。。都是同样问题······我在想不可能同时5台都屏坏掉啊

网友:
屏的可能性的

网友:
绝对是屏坏了,驱动板屏线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好像是TCON芯片坏了。

网友:
屏线换一下,如果还不行应该是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有点可惜啊···客户那了12那个台显示器来 就这个显示5台都是一样的情况 还有3台LG的 LED灯坏又没得搞。 就弄好了4台,换了3台灯管 一台电源坏高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