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一书求的事儿

楼主(2015-01-16):
各位大师看过来:
 发这帖子之前我发过这个帖子:
  [本人前几天从深圳迅维店购买的《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一书中带的光盘里面为什么没有第二章,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问这位客服等了好久不见回复,有哪位知道的说下。在此谢过!]
      这次从深圳迅维店还一起购买了最新 I系列 LPC主板诊断卡 检测卡 测试卡 主板维修工具 检测工具和《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当我看到《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书中的光盘没有第二章,我又看了《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怎么又没有一章,真是无语,这个算不算纠错?希望迅维越办越红火。

网友:
感谢对迅维的支持。
请问,你是否认真看书了?
笔记本的第1章 和主板的第2章 的内容是无需配套视频的。
难道非要弄个文件夹,名字:第1章配套视频,然后文件夹里再放一个文本文件,写上:本章无需配套视频。。。

网友A:
月饼大师你好!
  你回复问题非常直接。我的习惯是:第一时间拿到书如果有配套视频我肯定先看视频,如果没有配套视频就老老实实的看书,难道要先看书再去看视频,如果是,那就是我的学习方法错,一般购买书籍、教程大多都是新手,或者是收藏玩家,相信大多数新手书到手后如果有配套视频会第一时间看视频,其好有二;一是看配套光盘和书质量有无问题及时与卖家客服沟通,二是看老师讲一遍过一遍先有点初步印象再去看书接收新知识会快一点,月饼大师在视频讲解里面的语言文字会不会和书上文字表述一样。精确完全吻合,一字不漏可能吗,再者;弄个文件夹写:“本章无配套视频”也未尝不可,像月饼大师这样的高手应该是分秒的事,我们这样的新手如果看视频一目了然。个人愚见!
  关于学习方法;有的屠夫杀猪还杀屁股呢,后来照样可以吃肉,人与人不同,花有多样红,用什么方法学习都可以,关键是要学到东西,一个同样的目的地你也要去我也要去,你用一天时间就到了,而我用两天时间才到,中途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我知道,殊途同归吧。如有不妥请月饼大师斧正,同时也请同行高手别喷...........

网友:
第一章那点东西 还需要视频吗

网友:
先看视屏再看书,,呵呵我其实也想买一本,,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A:
月饼大师你好!
  你回复问题非常直接。我的习惯是:第一时间拿到书如果有配套视频我肯定先看视频,如果 ...

光盘 叫  配套,是辅助的。
所以先应看书。再看视频。

网友B:
这书一直想买没有下手,觉得对于不跑马和档代码有详细介绍的,说一声,我好下手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书一直想买没有下手,觉得对于不跑马和档代码有详细介绍的,说一声,我好下手买!!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 想的,不跑码的机器,修的头疼啊

网友:
多少钱一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