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P电流到0.49后掉到0.39不动了

楼主(2015-01-16):
前几天刚上完理论课,今天是第二天开始修客户机,新手来的.....
华硕X8AIP 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电流到0.49,再掉到0.39就不动了,应该是不跑U。
三下五除二拆下来后,先测核心线圈无电压,对地值也正常;3V 5V以及辅助供电线圈电压都正常有输出;用假负载测AD线都正常,排除了CPU本身的问题,检查了CPU底座没虚焊,开始查核心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准备打开图纸来看一下,结果没图纸.....就找出了ISL6262的芯片引脚定义,测得VIN主供电18.5V、VDD5V正常,再查得44pinVRON 0V找到问题了!发现没直通IO,然后用刷子刷了半天发现只通了2个焊点,我就困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望有经验的老师指点指点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A:
VRON信号一般是总线供电出来后由桥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ON信号一般是总线供电出来后由桥发的!

我南桥后面的点用刷子刷了好久都没测到有通的,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没图纸修机就是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修机就是麻烦啊

是啊  有图纸分分钟搞定的事说不定就要几个小时

网友C:
还是要先找一份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先找一份图纸!

找不到图纸啊!我把核心芯片的VRON在芯片上的引脚跟外面的测试点之间的细线割断了,再把南桥拆下来以后,发现VRON引脚对地值正常了,测试点无穷大,并且测试点通南桥了,问题基本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