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 S2C内存电压低 原来是IO坏

楼主(2015-01-16):
    该板点不亮,复位灯长亮,首先按照时序测各大供电,上真cpu,发现内存电压严重偏低,为0.94v,无cpu供电和桥供电。总线供电也为0.内存供电偏低,其他供电自然不会有。需要先修好内存供电,其他的供电才会出来。不放cpu,内存电压却变成了1.35v,虽然偏低,但比上cpu后的0.94v有所上升-----奇怪的故障啊。
      原以为内存供电偏低,是内存供电芯片ISL6545坏了。立马换了一个好的,但故障不变,内存电压还是0.94v,换了附近的几个大滤波电容,还是老样子。又换了内存供电的2个场管,无效。考虑到技嘉主板的BIOS和串口芯片爱坏,拆掉了串口芯片75232,刷了BIOS,同样无果。
        不是芯片问题,也不是场管和滤波电容问题,那会是啥问题呢?6545第6脚分压反馈电阻变质了?这种可能性很小,但还是测一下吧,测量结果分压电阻没有问题。不知道修哪里了,一时间没有了头绪。就到基地论坛查该板子的这个故障,但没有发现相同的故障,但找到了该板的电路图(见附件)。其内存供电部分电路如下,可以看出,内存DDR18V——OV3,OV2,OV1三条线都通过小电阻去了io8718 的55,56和57脚。IO内部部分损坏,拉低内存供电的可能性很大,接着找料板,找到了技嘉专用的IO 8718S(这是唯一一块技嘉料板,运气好啊),换好后正常跑码,内存电压恢复正常,其他供电也全部有了。
     以后要是有谁遇到了这个主板的相同故障,可以直接干IO ,避免走弯路。本人主板维修全靠自学和逛论坛,技术水平有限,没写出啥有价值的帖子,如果这个帖子对大家有点用处,请施舍点下载分吧。谢谢。

网友:
技术相当棒!

网友:
这个图纸本论坛已经有了

网友:
遇到过楼主这样的情况

网友:
技术不错,没分了,明天再帮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