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200本本适配器过流保护

楼主(2015-01-17):
非常感谢请教个问题:手头有一戴尔PP16S的本子,单独接适配器或者电池都没问题,但只要先插入电池再接适配器的话适配器指示灯就会慢慢熄灭,此时用其他牌子的适配器电流能达到5安培。说明这个电流是很不正常的,但是在先插好适配器再插入电池就处在正常的充电状态,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重点查看 充放电电路 的管子上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隔离的那个管子坏了或者充放电的电路

网友:
充放电 这一块的事

网友:
chongdiandianlu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隔离坏,两边串电了。

网友:
保护隔离吧。。。。。。。。

网友:
去查充放电电路,和隔离管子。

网友:
充电电路 和电池放电的管,有不良的

网友A:
淘宝买的板子,不可靠吧

网友:
看控制电路的来源,,充电管更换无效后

网友:
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修过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上面朋友所说的~放电管子的问题~

网友:
仔细耐心的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板子,不可靠吧

不知道啊,才拿我这儿来的,这机子看上去修过多次的,但看这板子就不像是原来机子的

网友:
谢谢大神们的无私帮助,我再努把力查查

网友:
谢谢指教,目前查出PQ2短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也有问题

网友B:
修到过一次这个机器,别人装风风扇的时候一个螺丝拎长了  适配器接口旁边有个圆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一次这个机器,别人装风风扇的时候一个螺丝拎长了  适配器接口旁边有个圆圈

确实如此,图中有痕迹的,是不是这个罗斯长了顶到铜箔造成烧了PQ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此,图中有痕迹的,是不是这个罗斯长了顶到铜箔造成烧了PQ2的?

拧到的地方是公共点,把圆圈前后切断,然后飞跟线,这个机器设计不好,装的时候红容易把这个螺丝拧错了

网友:
,谢谢指点,PQ2烧坏的原因看来和它脱不了关系

网友D:
什么问题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隔保电路的管子坏了,你先换这个PQ2啊

网友:
已经搞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啊,我也想知道

24楼已经说了 ,请细看

网友:
隔离保护管子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你查查看

网友:
就是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