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s-7388说自动上电和掉电

楼主(2015-01-17):
今天一样收到一块同行主板ms-7388说自动上电,上电自动上电,第一经验是io问题阿。。自动上电测一下开机针有3.3v正常,绿线只有1.6v不正常阿应该为0v阿,这个主板有电路图的我心里就有底,打开电路找相关的电路,以图 拆c691绿线还是1.6v再查图 查rn43一边有5v一边只1.6v这更说明了是io没有拉低电压,换了io不再自动上电了,以为这样就结束收钱但是装上cpu能显示一下就掉电,还以为没有装好,再装一次故障还是一样掉电,头疼掉电阿,不断瞬间测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阿,但发然一个问题在不装cup也能出来桥,总线供电,时序错了amd时序应该为内存,vdd2.5伏,cup,桥,总线才对,是什么坏让桥,总线供电先出来呢,有电路图就是好查图以下 1_2vref分别控制总线,桥供电,芯片开启是8脚,8脚是受控cpu管理芯片37脚以图 看来问题就在芯片u64坏了导致电压先出来了拆换不再掉电了,修地方

网友:
维修很仔细,u64这个芯片是提供各单元电路工作产生基准电压作用的,本身损坏的话,会在8脚没有得到高电平开启的情况下,就会在5,6,7脚输出基准电压。

网友:
很精辟,电路与维修经验都到位,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给力,就是只有电路图,没实物图和万用表测量脚位的电压,楼主应该在维修的时候拍几张维修的照片如万用表的电压,不掉电的显示,而不是拍整快主板会更有说服力,因为实物图才是自己维修的证据,电路图只是分析的依据,不是维修的证据啊,如果楼主拍了实物图与万用表测量脚位的电压或精都有可能。

网友:
这里rn43排阻在主板待机情况下,两端电压应该是相同的,都为5V左右,其开机触发后本身另一端电压应该为低电平0V,其本身在这里作用应该是起到工作信号上拉或通讯连接作用。

网友:
V星主板  蚂蚁公司的IO坏的

网友:
IO换了 U64换了 收了几多钱呢

网友:
同行只能收30元,但是有电路图搞起来很快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但对小白而言,少了几张维修实物图

网友A:
这么说来就是IO拉低绿线引起自动上电,,,U64坏了导致桥和总线电压先出来,,时序出错,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就是IO拉低绿线引起自动上电,,,U64坏了导致桥和总线电压先出来,,时序出错,引起掉电!!

应该是IO本身损坏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发出低电平PSON#信号拉低绿线电压引起的主板自动上电,U64坏了导致在EN HT信号没有为高电平的情况下,U64本身 5和6脚就输出了1_2vref和1.25VREF电压,所以引起主板掉电,正常情况下根据AMD主板上电时序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桥和总线供电才会出来的。

网友:
是IO的问题

网友:
嗯,这里IO 83脚 PSON#信号在主板开机触发后同样也是低电平状态拉低绿线电压。

网友:
够细致的,这样的异常也能捕捉到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讲解的很细致,值得学习,不过这个掉电,自动上电有进候真是挺头痛的。

网友:
IO问题坏,那边还有问题,维修也只能收30,为了吃饭努力吧

网友:
不装CPU的情况下,cpu管理芯片37脚输出VDDPWRGD信号应该是低电平状态。

网友:
LZ可以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
细致、精辟、分析到位

网友:
很细心,时序乱了,都被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