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豹g1600w,5sb5.3v,绿线3.7v,紫线5.2v,启动保护

楼主(2015-01-17):
短接绿线,听见咔搭声,风扇转下就停,我仔细看看每个零件,没有烧坏痕迹,当我在通电时,短接绿线,听到滋滋声,于是重新短接绿线,还是一样,过几秒消失了,测量各输出都正常,在重新短接绿线,还是正常,运行大概30分钟,一切正常,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断电继续看看有没有哪里发烫的地方,全部摸过,只有主变压器有点微热,其他都正常,当我在一次通电,短接绿线,又不行了,风扇转下就停,后来我连续短接绿线大概20多次,仍旧一样,咔搭一声没有输出,于是我把12v短路,在短接绿线,直接听到连续嗒嗒3下,导致12v输出mos管击穿,万用表测量12v已经短路,如果还短接绿线,还是一样嗒嗒3声,mos管发烫,等我换了这4搞mos管,在后续,

网友:
mos管,是最后来短路12v搞坏的

网友:
晚上上图,小弟新手,希望大大们多多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待机副电源附近背面有个很小的贴片3脚发烫,上面型号是CNS6G,挖把它拆瞎来,然后测量绿线,还是3.7v,紫线还是5.2,不知道哪个小零件是什么用,副电源ic是一个18脚的

网友:
这是当时正常的时候拍的图片

网友A:
主变压器两个三极管上的50v的小电容正常不正常?

网友B:
这是没拆那个小3脚贴片的时候拍的,变压器过来一点点第一个黑色的,就是那个3脚贴片很烫,

网友:
50v10uf电容,拆下测量一个9.45,一个9.6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变压器两个三极管上的50v的小电容正常不正常?

主变压器边上,好像没有电容,我测量的是那2个小板子边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没拆那个小3脚贴片的时候拍的,变压器过来一点点第一个黑色的,就是那个3脚贴片很烫,

最右边边上,光偶过来

网友C:
好好的电源就这么折腾坏了,怪可惜的。
想烧钱啊,至少也要先接个光驱试一下,看电源是否正常?
有的电源也有空载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电源就这么折腾坏了,怪可惜的。
想烧钱啊,至少也要先接个光驱试一下,看电源是否正常?
有的电源 ...

这个电源是在电脑里不启动,拆下来的

网友:
全桥过来,310v,进入了一个8脚ic,测量了几个脚,好像都只有进电,出去的都没有电压,唯一一个有电压还跳动

网友:
实在是搞不明白,什么都没动,就自己好了,输出电压一切正常,断电后,就油不行了,折腾几天还是不行

网友C:
主板问题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问题查了没有?

主板好的,,,,,,

网友D:
好电源不要这样搞,通查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电源不要这样搞,通查元器件。

谢谢,请问查那些地方?

网友: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的,通电短接绿线咔搭声很小,风扇也不转了,大电容电压达到380v,全桥上300v,我就测量热地几个电压,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哎期待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我就通电测量各个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电容电压变成380多v,短接绿线,大电容电压突然下降到320v左右,又慢慢上升倒380多v,记得第一次拆下测量的时候大电容电压和全桥过来一样,300v,就是短接绿线咔搭一声响风扇转下就停,还有一次它自己好了,一切正常,断电过会在通电就不行了,后来就仔细检查测量,现在搞的问题变大了,绿线还是3.7v,紫线5.02v,短接绿线,咔搭声变的很小一声,风扇也不动,原来还会转一下

网友C:
"重新短接绿线,还是一样,过几秒消失了,测量各输出都正常,在重新短接绿线,还是正常,运行大概30分钟,一切正常"
最有可能的情况,仅是PG信号出现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啊,自己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短接绿线,还是一样,过几秒消失了,测量各输出都正常,在重新短接绿线,还是正常,运行大概30分钟, ...

谢谢您,能说说具体点吗?

网友E:
把一对驱动管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一对驱动管换了试试。

我是小小白,能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F:
短接12v烧mos说明电源的过流/过载保护芯片或者采样电阻挂了,副电源IC是18脚的么?再仔细看看一般不会是18脚的。。。咔嗒声是主滤波大电容充电,电源一启动就以最大电流向输出级电容充电,绿线3.7v有电偏低,正常应该是5v,待机电路也要查,大电容380v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10v左右的,测量下插座的电压,380v的大电容对应的交流电应该达到270v左右,买个稳压器用吧,如果交流电压正常,说明主动pfc部分也出问题了,查电压采样电路吧,看的头晕的话,直接送修比较省心。。。

网友:
如果是想练手的话,找个160w的,别拿1600w的,这货跑线路基本上就是走迷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接12v烧mos说明电源的过流/过载保护芯片或者采样电阻挂了,副电源IC是18脚的么?再仔细看看一般不会是18 ...

谢谢您,我就爱好整这些,想把它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接12v烧mos说明电源的过流/过载保护芯片或者采样电阻挂了,副电源IC是18脚的么?再仔细看看一般不会是18 ...

谢谢您的回答,我就爱好整这个,想自己把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