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电池能开机,取下电池单用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5-01-17):
联想E420,电池能开机,显示LOGO后提示电池电量低,然后自动关机了。取下电池单用电源不触发。同时插上能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但是电池没电了报警后自动关机,这时电源应该没起作用。
到论坛说是D95280通病的多,但这个不是通病,单独插上电源不按开机键3V\5V待机没有,按开机 键量3V\5V有跳变,都能达到正常值,但时间很短,电流从0.23跌到0.08不动了,这时量3V电压1.4多,5V1.8多,没头绪了,换了个D95280没用,我感觉跟这个没关系,但单电源此芯片好几个工作电压又没有,会不会是充电芯片有问题,各从位同行有没有修过此现像的,跟学生说说,在此谢过了

网友:
3.3v 5v电容会引起

网友:
重点看隔离的电路

网友:
加焊一下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A:
D95280 有假芯片  上次买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能充电吗,如果不能先把充电修好。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按故障现象出现时,哪里不正常就从哪里入手,个人感觉待机拉低应该是后级有过流。

网友:
这几款机器小毛病很多

网友:
应该是没有识别到适配器

网友:
公共点正常吗,,,不触发时候条件正常吗、、、、、、、、、

网友:
这问题少见呀,

网友:
acin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个人感觉还是3、5V芯片的问题,要么就是电容吧!!!

网友:

在不开机情况下能充电,但一开机就不充电了,电池充了一点电刚才进系统了,显示电流正常,但不充电,电源不起作用了,取下电池就掉电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网友D:
有点怀疑查保护隔离了,正在查,又从别家订了个D95280,13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怀疑这个有问题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是公共点的问题,测下 PU4001的G极是不是低电平,PU4001有没有完全导通,如果PU4001没有导通的话,适配器的电压只是经过了它内部的体二极管过来产生的公共点只是小流电,是带不起待机3/5V后面的负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95280 有假芯片  上次买了好几个都不行

同感, 以前买了好几个

网友:
楼主还是查一下ACIN吧

网友:
怎么ffksjj55h5655天天要听话听话

网友:
不好修,ec问题多点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ACIN 和ACOK这两个信号

网友:
这款机还经常有风扇报错的,不是风扇的问题也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充电芯片acin电压不够引起的!

网友:
先修充电啊

网友:
1.检查保护隔离电路。2.电流能上到0.23又被拉低了,重点检查桥,总线,显卡等地方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还是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d95280假的多呀,插上电源,5v和3.3v会出来6秒钟左右,就没有3.3v和5V

网友:
应该从保护隔离查起..充放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感, 以前买了好几个

现在的芯片市场没有监管,假芯片已经是行业潜规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一般有图纸,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还是3、5V芯片的问题,要么就是电容吧!!!

这款机器还没有发现电容能造成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怀疑查保护隔离了,正在查,又从别家订了个D95280,13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怀疑这个有问题

买着芯片要看运气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加焊3  5v待机芯片试试吧

网友:
先打阻值看 3  5v阻值是不是正常,另外看下反馈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