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dy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楼主(2015-01-17):
板号:k42DY main board rev 2.0     外接显示 内接没反应   换屏一样

只好查屏接口电路  论坛上找不到 图纸 只有点位图 ,没图纸   找了华硕k42jr图纸   下面来看屏接口电路
ac_bat_sys 有19v  +3vs有3.3   +3vs_lcd没有电压 背光都没   bl_en_con没有 ,不用说直接查+3vs_lcd电路,
直接是由q4504控制   +3vs有的  3脚 控制脚lvds_3v gate没有 12v  直接查L_vdden没有发出高电平3.3v

来点位图更直观点

这里点位图上q4502 q4501  图纸上是q4504 q4511  图纸是k42jr 的    L_vdden一路是从显卡下面AJ27出来  ,这里就不用多 大家懂得   此机就此修复
写的不好 。图纸 点位图都在下面

K42DY 2.0,60-N4NMB1100-C01.zip

ASUS_K42JR图纸

网友:
点位图要把日期时间改成2011年  才能打的开

K42DY 2.0,60-N4NMB1100-C01.zip

ASUS_K42JR图纸

网友:
可以阿!没图纸的机还能修成这样?要是我,就干显卡去了!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楼主还是功力深厚啊

网友:
将Q4502的5脚和6脚相连,应该会显示

网友:
若再不显,将104排阻换了,这个排阻坏的多

网友:
楼主厉害,。。。修到这样   不错了

网友:
很多人一遇到这种问题就干显卡了,楼主这种仔细巡查,究根究底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找到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一个,重新插屏线就好了

网友:
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就弄显卡了 有时候机器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各位i 是显存问题是吧?????

网友:
没有开启。基本都是显卡问题。中间线路问题遇到的少。

网友:
华硕的有好修的有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