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能告诉我怎么弄这几个路由和猫赏分,说的好赏分多

楼主(2015-01-17):
     首先有三个4兆的光猫连接路由器,控制40来台电脑,三个4兆光猫在路由器的设置界面里面分WAN1,WAN2,WAN3,三个WAN口都有各自的PPPOE拨号和密码,而且都已经连接。..........................但是呢,我现在买了一个100兆的光猫,想把这100兆的光猫替换三个4兆的光猫,,,,,,,于是我把WAN1口的网线拔了,把拔了的网线接入新买的100兆光猫,登陆路由器界面,在WAN1中输入新的PPPOE拨号,连接成功,,,现在WAN1是100兆,WAN2是原来的4兆,WAN3是原来的4兆,,怎么把WAN2和WAN3不要了,都用WAN1 100兆来控制所有电脑,怎么设置呢。

网友:
来观赏的人好多啊,咋都不想要我的 分呢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直接到通信公司办理宽带停机就行了,路由器里面不用设置的

网友:
   小白  不懂

网友A:
再买几台交换机,把100M出来的线插到交换机,接着把所有电脑插到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买几台交换机,把100M出来的线插到交换机,接着把所有电脑插到交换机

可以设置的,别人把它设置好了

网友:
我是蹭分来的标准十字

网友:
按照你说的要求。直接拔掉2,3口的线就实现了。还设置个P啊。

网友:
你把WAN2和WAN3 也拔了不就行了。

网友:
服了,路由器设置,关闭除wan1其他的拨号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拔掉2,3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可以通过进路由器后台进行带宽控制设置:
1、进路由器后台,你已会,不多说;
2、进入ip宽带控制,勾选开启iP宽带控制,设置宽带线路类型为ADSL线路,填好申请的宽带大小:100000kbps 即100M
3、在配置ip带宽控制规则中设iP范围如192.168.1.100到192.168.1.140(40台电脑),当然你可以稍微设大点用做备用。选择保障最小宽带为100000除以40等于2500kbps你就填2500就好了。
4、选择“保存”后,如果提示需要重起路由器方能生效,就重启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