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Cable 信号分布和测量研究

楼主(2015-01-17):
大家平常修板时有没有遇到一些机子“显示花屏/闪屏/显示异常色'的现象?

这种现象有些会”重插拔一下LCD cable" 不良显示现象就会消失,但真正的不良真因(信号衰减)方面估计大伙不会去深究。

本文试图对LCD cable上的信号分布和测量作下研究。
图片太大,只能贴一点点~~~只能连播了。

网友:
楼主发个完整版的PDF文件上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同的驱动模板是不是有不同的波形?

网友A:
从实际维修角度看,这种LCD CABLE故障并不需要多么深入的理论分析,如你所说,只要“重插拔一下LCD CABLE”就能快捷地判断出故障,处理方法也非常简单:换线,清理屏线接口。

有两个疑问:
1.图一中所说的POWER PIN电压,是指屏逻辑板上的屏供电电压吗?如果是,通常有3.3V 5V 12V,只有极少数屏采用18V。所以,你这个9V-20V指的是什么电压?
2.BACKLIGHT PIN,从箭头所指的终点看,应该是屏逻辑板上的BL控制,但这个电压异常,并不能导致液晶屏的背光点不亮。
如果BACKLIGHT指背光控制,则与你说的故障范围无关。它通常是由SCALER直接控制背光电路的,当然,从时序看,BACKLIGHT与PANEL VCC(即你所说的POWER PIN)的开启、关闭,存在必然先后顺序。
非常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液晶显示器中的“时序”,不夸张地说,8成以上的维修员,甚至都不知道液晶显示器中有“时序”这一说。
以上管见,与你共勉!

网友:
没看懂,不知道液晶这部分到那里看

网友:
这个真得好好看一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实际维修角度看,这种LCD CABLE故障并不需要多么深入的理论分析,如你所说,只要“重插拔一下LCD CABLE ...

多谢版主鼓励,您的回复很专业!我曾经在一家ODM工厂做PE。

先回答您的2点问题吧

1,我列的power pin, 对MB上讲,指的是电源PWR_SRC 经线路转换后的GFX_PWR_SRC,经我实际量测它的信号范围在9V~20V区间,这个信号对应LCD 面板电路上的主供电。

2,我在生产线上观察到对一些backlight 背光信号没有的笔记本机器,它们的屏幕还是能点亮显示有字幕,而不是完全的不显示。研究LCD面板上的driver IC 受控于哪些信号,对LCD 面板电路而言,Backlight, PWM_LED都会影响到LCD 显示。

下面一张图就是我贴出来给各位参考的,LCD面板上的电路,咨询过LCD供应商,对面板上的input 电压人为调低到9V以下,我做过实验就会LCD不显示。

网友:
是啊 有完整的pdf就好了

网友:
楼主果然研究很深,,不过没那必要的啊!!只要能修好,,只要能收钱就好,,,这是一个“经济”社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鼓励,您的回复很专业!我曾经在一家ODM工厂做PE。

先回答您的2点问题吧

你在7楼的回复,一下就让人看得非常清楚了,你的内容是专门针对LCD笔记本的。这样,以上两个疑问就不存在了。

发帖时,这种主题,很容易让人误解是普通的液晶显示器PANEL。

笔记本的LCD PANEL跟普通的台式液晶显示PANEL工作原理基本一样,但驱动信号的接口、接线定义,有很大的差别。
最大的不同在于,笔记本的屏接口一般都包含了LCD背光电路控制,所以,你所说的POWER PIN只是给背光电路供电的VCC,由于LCD的背光驱动电路大多采用DC-DC升压方式,所以,PWM芯片的供电有个动态范围,这就是你提到的9-20V;
屏逻辑板上LVDS(仅以此类模式为例)的TCON、AD-DA、DC-DC电路,一般采用固定的供电,比如5V、3.3V。

而台式液晶显示器则将背光与屏逻辑板处理电路分离开来。

即使这样,两者由于LCD CABLE引起的故障现象却大同小异。

网友:
你这个图文并茂精华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