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XM-L17AB 显示器高压板怎么接啊,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5-01-17):
(图片)

网友:
供电 开关 地   通用高压版

网友:
怎么接的,详细点!多谢了。

网友:
三跟线 一根12V  一根开关 3.3  一个地

网友A:
供电的地方在哪,能我画一下吗?

网友:
照着葫芦画瓢 是画不明白的。反而可能会引起不可估量的问题。

网友:
供电  开关  接地  三根线

网友:
供电  开关  接地  找到这三个点对应接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现象是显示器只亮一秒就黑屏,必须触动开关才能亮一表,然后又灭。我估计是电源板上的高压板坏了,你们觉得呢?

网友:
问你师傅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地方在哪,能我画一下吗?

至于高压条上有标示  电源板上测输出电压12V与EN即可

网友:
找到供电 地 信号 在就断开原板高压供电拆除高压部分的原件再把通用高压板固定上去

网友:
这个我都会接,嘿嘿

网友:
25V滤波电容找到正极。追到电感。从电感下手接12V供电,3.3就找链接驱动板的3.3伏电压,接地你懂得。。。不要忘记切断后继电路

网友:
都没有检查是什么地方坏了就想换板,要是灯管坏换板有用?

网友:
这是最基础的   在排线找到一个开关,测量电压,开关大约3V多电压。。按一下有电压,在按一下又灭了。。令两个脚在电容上接,要找12V以上的电容,电容一端是地一端是供电。这三个脚接上就是加高压板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不过怎么把本身坏的电源板上的高压板供电的地方切断呢?在哪个地方?

网友:
上面不都有印字吗,看啊!

网友:
外接高压板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
供电,地,开启,OK